Ryzen 7和七代Core i5怎么选?

楼主(2017-12-01):
我玩单机游戏大作,还剪辑视频和电影,平时喜欢多开任务、应用。原本想买AMD处理器,可是看了看中关村,我就懵逼了。说AMD系统卡顿,反应慢;有致命BUG;有无数小毛病;兼容性不好;架构和工艺落后Intel两代。还说Intel今年的傲腾加速器,非常厉害,AMD差老劲了!我看了看一万块钱,配个Core i5还能省钱 。

网友:
我个人是从I7 3770K升级到R7 1700的,对这方面应该还算有些发言资格。
“系统卡顿,反应慢” 基本可以断定是无脑抹黑。理由很简单,现在是2017年,不是1997年。完全不可能存在由于CPU性能不济引起系统卡顿反应慢这种情况。
AMD上代架构“推土机”性能奇差,但也就是单核心性能弱,跑很多游戏帧数偏低,发热大功耗大,仅此而已,并不会“系统卡顿”“反应慢”。鶸如推土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这一代进步巨大的Zen了。说句难听话,就是拿2007年的K8,酷睿双核,装WIN10操作系统,用老旧的机械硬盘,只要内存足够,系统清洁,也不会“系统卡顿”“反应慢”。
Ryzen系列CPU,同频单核心性能介于4代I7和5代I7之间。比如1700,完全就可以看作降频的,超频体质较差的6900K,磁盘性能也并未落后于对位的Intel平台。可以这么说,如果Ryzen经常卡顿,那一众用4770K 4790K  6800K 6900K的也会觉得卡顿,也会反应慢。这些人抱怨“系统卡顿”“反应慢”了么?没有,那Ryzen也绝不会遇到什么卡顿的问题。
至于“致命BUG”更是无中生有的无稽之谈。
“兼容性不好”,应该说是“较早版本BIOS对高频内存支持不佳”。随着1.0.0.6微码BIOS的推出,这一点已经基本不再是问题。我用的是洛极8GX2  DDR4 2400内存,价格最便宜的乞丐灯条,照样可以在Ryzen平台超频到3200使用(主板华硕X370 PRO)。

(时序很烂16-18-18-38,没办法,379元一根的RGB灯条,不能要求太高)
架构和工艺落后Intel两代,这点乍一看确实如此。但仔细分析一下呢?
首先Intel从4代到7代,提升是极为有限的。根据超能测试,同样4GHz,7700K相比4770K提升不过11.52%。Ryzen四核心CPU, 4GHz的表现应当介于4770K和6700K之间,和6700K/7700K 同频差距不到10%。

也就是说,乍一看“两代差距”的说法很是骇人,但好在这是两代牙膏的差距(一代牙膏以5%计)。
工艺方面,工艺确实拖了Ryzen 的后腿,无论四核八核,超频4GHz就是天花板了。实际上,RyzenCPU 8核心日常实用的超频频率为3.8GHz左右,高于这个频率会付出很大的功耗、温度代价。
Intel 4核心超频基本可以达成4.5(6代四核)——4.8GHz(7代四核)日常使用(开盖无保不考虑),即使8核心(6代8核)也能达到4.2——4.5日常使用。从这一点看,Ryzen工艺是落后的。但是,从能耗比方面考虑,Ryzen在3.8GHz以下,有着绝佳的能耗比表现,

(CinebenchR15渲染,多核心功耗测试,非AVX应用,不存在抹黑Intel CPU的问题)
1700作为8核心CPU,默认频率下功耗竟可与Intel CPU的四核心型号媲美。当然,这与其默认电压较低也有关系。而电压、频率更高的1700X,1800X,其满载功耗仍然显著低于Intel的6900K。
所以,Ryzen的工艺问题在于越过某个频率点(3.8GHz)后发热功耗急剧增加,4GHz则成为超频难以逾越的墙。但默认频率下,它的能耗比非常优秀。 “工艺落后两代”的说法,有待商榷。
Ryzen的深浅,Intel真的完全知道?从Intel在Ryzen发布之后昏招迭出的状况来看,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首先,Intel公关国内各硬件网站,大肆为7350K造势,甚至将其与1800X对比,测试项目则选用了光影魔术手、QQ影音等奇葩软件。引来骂声一片。
其次,Intel又将原定8月发布的X299平台提前发布,为了赶时间上市,放弃了钎焊而采用了硅脂。如7900X等部分CPU有两层PCB,推测为了赶时间,将原本用于LGA3467服务器CPU的核心转接而来。这也解释了为何7900X,7820X等CPU缺货严重。而更高端的7920X,7980XE依然遥遥无期。

而由于CPU功耗奇高,主板厂商没预料到采用8pin甚至8+4供电接口都难以满足CPU要求,生米煮成熟饭又没办法回炉,只能先修改供电散热片满足要求。据说第二批X299将标配双8pin供电接口。
以Intel在Ryzen发布之后,昏招迭出,左支右拙的拙劣表现来看,所谓“Ryzen的深浅,Intel完全知道”   真是臭不可闻。
最后,来谈谈Ryzen的游戏表现。目前Ryzen游戏方面算是一个短板,但“短”,我们也要知道他短在哪里。Ryzen CPU的游戏问题,集中体现在DX12游戏里搭配N卡的时候,此时帧数明显落后于IU+N卡。翻车最为突出的几个例子,杀手6,全面战争,人类分裂等等。猜想也许和N卡在DX12下调用CPU机制有关。
而奇点灰烬,古墓丽影10等DX12游戏,AMD已经和游戏开发商推出了更新补丁,优化了游戏表现。
至于大部分DX11游戏,Ryzen CPU落后并不多。
Techspot  30个游戏大作综合测试,也证明了这一点。几个DX12游戏AMD表现都不太好
AMD Ryzen 5 1600 vs Intel Core i7-7800X: 30 Game Battle!

但应该注意的是,Ryzen在DX12游戏里“翻车”,只是“表现没那么好”罢了,并不是说IU能玩,AU就不能玩了。将Techspot测试汇总,并将Ryzen5 1600默认频率(全核心3.3GHz)的游戏表现作为100%基准,那么:
R5 1600 (睿频3.3GHz)综合表现为100%
7800X(睿频4GHz) 综合表现为105.49%
7700K(睿频4.5GHz)为116.44%。
都进行超频后
R5 1600超频至4GHz,来到109.12%。
7800X  超频至4.7GHz,来到109.73%
7700K 超频至4.9GHz,来到118.99%。

这张图则是作者本人统计的按30个游戏的平均帧数,所得出的性能对比。
足见,公认的“游戏最强” CPU 7700K,超频至4.9GHz,在其最大的强项游戏里,领先同样超频的R5 1600,也不过9%而已(118.99/109.12)。至于7800X,由于架构变化,L3容量调整,再加上MESH总线尚未得到充分优化,导致其在游戏表现里高频低能。
这还是使用了GTX1080显卡,在1080P分辨率,并且大部分游戏保证了100帧以上的情况下得出的表现差距。如果是1440P,4K分辨率,或者进一步提高画质设置压榨显卡性能,1600和7700K二者的游戏差距将微乎其微。
这还是在Ryzen CPU  DX12游戏下搭配N卡发挥不佳所测出来的结果。随着AMD进一步和游戏厂商合作推出补丁,Ryzen的游戏表现相信还会更进一步。
那么问题来了,伟大的Intel谆谆告诫我们,“要关注综合性能”;
1600和7700K
在7700K的强项“游戏”里,1600能达到7700K的9成以上实力;
在1600的强项“多线程应用”(渲染,转码),1600能秒7700K 10条街(CinbenchR15多核分数,4GHz 1600  估计1300多分,7700K 4.9GHz  估计1050分左右。不要说这只是跑分,实际Vray等渲染软件Ryzen恐怕领先更多)
你7700K的强项,我1600能做个差不多;我1600的强项,秒你10条街。伟大的Intel告诉我们,不要被核心数蒙蔽,“要关注综合性能”。我也认为,不要被频率、单核性能蒙蔽,要关注综合性能。

这还是拿价格低得多的1600去比7700K,如果拿价格接近的1700比7700K呢?
如果拿1700,去比连超线程都没有,目前单机大作满载占用率经常飙到90%的I5呢?

7700K单核性能确实强悍到无可挑剔,但体现在游戏里,又能带来多少优势呢?20%?30%?都没有,同样超频,7700K在自己的最大强项,Ryzen的最大短板——游戏里,其优势只有9%。
早在Ryzen发布的PPT里,AMD便给出了1800X的CinebenchR15单核心分数。与6900K对比,同样是162分(6900K单核4GHz,1800X单核4.1GHz,1800X分数经我验证是准确的)。

所以,对于单核心性能,AMD根本就没有避重就轻,也根本没有必要避重就轻。先不谈多核心战未来这种玄幻的东西,就说单核心,你单核心性能领先又如何?大部分游戏里帧数根本快不到哪去,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玩星际2造满200人口看幻灯片的。

再回到最初的问题,同价位产品如此没有竞争力,那么Intel该如何遏止Ryzen的强劲势头?
当然是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散布各种谣言,造谣,抹黑对手产品,杜撰出Ryzen“卡顿”“反应慢”等种种问题。ZOL恬不知耻地说AMD“避重就轻”不谈单核心性能,便是典型性的造谣。
很多人对于问题,“宁可信其有”,便刚好落入Intel的圈套。

网友:
Ryzen7的性能比i5高了一倍多吧,为什么需要选?
系统卡顿?我用恶名昭著的推土机架构的APU都没感受到卡顿。更何况Ryzen已经和之前的AMD架构完全不同,单核性能和Intel处于同一水平。
中关村你也信?

网友:
R3战I5
R5战I7
R7战I9
R9 这一刻更清晰
R11 柔光双摄照亮你的美

网友:
刚拼完新机器,用的1700X,618秒的只要2100,把7700k按在地上摩擦,8c16t和i5怎么能有可比性。1700优惠时只要1900还带散热器,性能也完全够用。我平常运行打游戏(沉迷csgo无法自拔)都是自动降频2.0,温度四五十度(酷冷至尊海神240,四百多),有时候玩吃CPU的游戏或剪辑渲染4.0也是爽的飞起。所谓的系统卡顿是因为目前系统和软件的优化还没做好,很容易解决,类似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少。
而且说起来AMD全线钎焊真的比牙膏厂的硅脂良心太多了,图个性价比买1700还自带散热器,而且超频也是可以轻松3.8的,真的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如果AMD以后也一直像这代ryzen良心下去,相信翻身是早晚的事。
所谓的工艺和架构落后两代我就更不能理解了。什么叫避重就轻?我们应该庆幸有AMD推进多核多线程进入中端家用平台,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单核性能并不比酷睿落后多少,而综合性能是同价位的碾压。题主的多开任务与剪辑更是需要多核高性能,至于加速卡我不太了解,不做评论了。还好农企和牙膏厂竞争,不让不知道牙膏厂的牙膏要挤到哪年去。厂商打架,最后受益的还是买家我们。
不说了,等VEGA去了。
_________分割线_________
来更新个图吧

更新了9.14号BIOS,内存能拉到2800了(贼船16G*2 3000,之前只能2400),温度显示也正常了。默压4.0的体质我还是挺满意的,不过平常还在3.8用毕竟效率最高。
关于VEGA,注定是一代矿卡了,这个价格给玩家一个不买1080ti的理由?无奈三倍1080ti算力卖给矿老板根本不愁销量。个人认为 说白了农企还是小公司为了抢占CPU与超算和专业领域的市场(16c32t的EYPC+VEGA计算卡还是挺骚的),花费了太多精力资源给ZEN,不得不把VEGA牺牲掉了,不过卖给矿老板圈一波钱也意味着更多的开发经费,或许将来就拿出来回馈用户了?不过VEGA无论怎么说都没有给GCN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只希望下一代NAVI能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网友:
其他答案说的已经够多的了,我想说下我的观点
如果别人找我推荐电脑,我从来不会给他们推荐amd
因为他们不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这些参数意味着什么,硬件知识缺乏,动手解决问题能力欠缺
而且,新一代AMD主板队友们是真的很渣,各种挑内存,特别是频率高的
你能想象低频2400稳定运行,我多花几百元买个3200的反而要在低频下运行或者运行不了的尴尬吗
不过,近期在更新了数个bios版本后,情况有所好转

所以,当你问我推荐的时候,我知道你没有能力去发掘哪个是更好地东西,欠缺基本的硬件知识,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要将各种硬件安装在一起,插对各种跳线,电脑点不起来要拔内存用单条去测试,要更新bios版本以提升内存兼容性等等

所以,对于小白用户,最好的选择就是多花点钱,去使用一款相对较成熟的cpu是他们的首选

但是如果你有上述我说的能力的话,我强烈推荐你用R7,性能嗷嗷的

网友:
个人攒机为啥不选1800X:超频游戏不如i3
建议选购七代Core i3 7350K

网友:
奥腾不是什么加速器,就是个混合硬盘,对你计算性能毫无影响……只不过可以自己选配hdd和ssd缓冲区的大小。又比以前的英特尔快速启动要稳定。假如你ssd够大,用不到这样的加速,你要这个有什么用?
奥腾是给专业级用的,ryzen的bug去更新bios就好,单核性能差一丁点,也不是太多。而且你说你要多开,要视频剪辑,i5的四核四线程被ryzen7八核十六框框给秒出屎
架构和工艺落后两代??
工艺是落后一代差不多【功耗差距不是特别明显,就是频率艹不上去,推土机功耗高但是上4g不难】。架构是落后两代,有英特尔四代的水平……英特尔四代到七代提升有超过百分之十吗?五代是四代的14nm版,七代又是六代的新步进高频马甲【主流级apu的作风】,实际上就一代差距_(:з」∠)_
剪视频可能ryzen的avx要弱一些,然而是八核对八核时,现在你四个框框打人家十六个框框……早就被秒飞了

网友:
这是i3 7350K,是目前最高级的CPU,性能远超i7 7900X、Ryzen 7等CPU

网友:
炮村早就不上了,不给钱就黑。i3都可以秒1800x。

就这么说,多核实是以后的趋势,比如守望先锋要吃6个线程,要跑144用i5都累。还有视频渲染啥的,妥妥的多少核心都吃光,越多越好。而且,如果是ryzen5和对位的i5比较的话,r5可以超频到3.8日常使用,单核性能也能赶上来。i7对阵ryzen还有单核性能优势,但不能超频的i5就是妥妥的废物了。

网友:
我一开始用的i5-6500,玩gta5时不时cpu占用会窜到100%(虽然没听说过别人的6500有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为啥),正好,我用的主板接口较少(其实主要是想充值信仰,找理由换板u),于是出了板u上了r5 1600+snsv的b350plus
当时根本没考虑到内存兼容性这一点,直接插上了以前的内存也没翻车。
硬盘驱动有点问题,固态硬盘经常卡死,换驱动后解决(win10的锅)
但是多开程序ryzen真的爽!我还分了两个线程做mc服务器
算上来唯一体验不好的一点就是华硕的自检真的慢
所以至少在我的体验中,r5比i5不知道高到哪去了,更不用说r7和i5的差距,也没有出现中关村说的不良情况
新旧合影

网友:
根据你的需求来看选择r7不用考虑,还有就是一定要有固态硬盘。

网友:
R7的对手是I 7。

网友:
你既然这么问,那我们拿酷睿 i5 中规格比较高的 7600k 对比 r7 中最低的 ryzen 1700 (其实二者售价差了在我写回答这天,京东自营上,一个是1729,一个是2299,差了好几百大洋)跑分上,根据极客湾测试的数据,1700是吊打7600K

撸大湿领先98%~~~

3dmark 领先76.4%

cinebench r15 领先 104.6%

国际象棋领先54.7%

wPrime 多线程领先35.5%
像你说的,“我玩单机游戏大作,还剪辑视频和电影,平时喜欢多开任务、应用。”
现阶段单机游戏更注重单核性能,但以后的游戏肯定是向着多核这个方向优化的,7600k在单核性能上确实稍微领先于1700,根据极客湾的评测计算结果是25%(ae更注重单核性能)。因为7600K加速频率比1700多了0.3,这个结果也正好能反应。
(其实你玩单机游戏,买一张好的显卡比买一个好的cpu提升要大的多)
你要剪辑视频电影,多开任务,那更是需要多线程牛逼的,7600k四核心四线程,而1700八核心16线程(数框框别提多爽了)。并且,三级缓存上,1700足足比7600k多了10兆~~~

总的来说,根据你的用途,买1700绝对比买7600K更好用,除了单核性能落后一点,其它方面简直是把7600K按在地上摩擦的节奏。另外,ryzen平台上,你最好上高频内存,买ddr4 3000 的。

网友:
嗯。。。
其实我不太确定你是否合适ryzen7,毕竟ryzen7的指令集有一定的缺失。
像你这种其实也可以考虑上x99+洋垃圾E5。
ryzen确实目前仍有一定的小bug。比如内存兼容性差一点。
不过总得来说性价比比i5高出好几个裤腰带。。。

网友:
当然是选择r7啦
剪片压片就像三百斤的大力士吃午饭,
非常耗处理器资源,而8核16线锐龙相比4核4线i5,怎么也是12个煎饼和4个煎饼

其实游戏也可以,gpu占用率的图我就不上传了,反正带的动高端显卡,你稍微超个3.8g,单核也不怂,内存再上个3000,那就是个2017年的主机,对得起时代的呼唤。确实,锐龙要折腾些,你要会点diy那也没啥,人活着还不就是一个折腾。
总之玩游戏,看片剪片压片,多开,锐龙都能得心应手,当然主板和内存一定要选对,不要出现木桶效应。

网友:
现在用着Ryzen7 1700,平时主要剪视频和处理照片,顺便打打游戏,V星的B350主板和自带的散热器,用1.3V锁在了3.7GHz,听说电压还能降但懒得搞了,用了两个月了没出现任何问题,和之前的笔记本I7 4710MQ渲染Pr快了4-5倍吧,当然这有1060的GPU加速的功劳,兼容性上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买内存时忘记查兼容表了,买了个不在表上的贼船,3000内存只能跑到2667,建议买内存前先查下兼容,不过再不济也就像我这样频率低了,不会说用不了,其他的没出现兼容问题,Cinebrench和CPUZ 跑分都超过了i7 7700,更别说i5了,作为工作站,R7 1700的性价比真没得说,加上便宜的主板B350就能超频,自带散热器也不错,总体比

网友:
这里高手真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