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51FW 版号715G4798-M01-000-004L 程序 解决不通电的问题

楼主(2017-12-01):
AOC E2251FW 版号715G4798-M01-000-004L 程序 解决不通电的问题

AOC E2251FW 版号715G4798-M01-000-004L.zip

网友:
下载试一下,看能解决不通电的问题不,多谢

网友A(2018-04-27):
刷前不加电。 刷后确实加电了。 但是不知道是我触摸板的故障还是,,刷后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2019-06-16):
引用 网友A:
刷前不加电。 刷后确实加电了。 但是不知道是我触摸板的故障还是,,刷后触摸板不能用。

今天测试了也是和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