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帮忙,小弟修了hp g4独显主板

楼主(2017-12-01):
求各位帮帮忙,小弟修了hp g4独显主板,之前不触发,现在修好触发但没cpu供电,其他供电出了,开启cpu供电vron没电压,vron由ec发出的,请问ec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vron开启cpu呢?各路hwpg为0,请问cpu供电先出还是hwpg先出?请问cpu供电出才开启独显供,谢谢

网友A:
你不是找到问题所在了么 ?HWPG为0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找到问题所在了么 ?HWPG为0是不对的

但cpu供电为0,开启cpu供电vron也为0,由ec发生vron也为0,应该先修cpu供电再修hwpg吧?独显供电也为0,所以hwpg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找到问题所在了么 ?HWPG为0是不对的

你好!广达的上电时序,EC先得到HWPG,才会发出VRON吗?请教

网友:
先有HWPG吧

网友B:
肯定是先HWPG啊,找PG看那一路不正常,就修那一路供电,你的时序太混乱了

网友C:
看来你连最基本的时序还没弄清楚,EC得到HWPG后才会发出VRON,你说先修哪里吧

网友D:
出一块HP G4 R13主板,100元,包好

网友:
CPU供电先出 供电都没有 修什么啊 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连最基本的时序还没弄清楚,EC得到HWPG后才会发出VRON,你说先修哪里吧

我把hwpg所到芯片各路都断开,还是不出,电流停在0.125,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先HWPG啊,找PG看那一路不正常,就修那一路供电,你的时序太混乱了

多谢你回复,
我把hwpg所到芯片各路都断开,还是不出,电流停在0.125,不会掉电,所有电感除了cpu跟显示供电没其余都有了

网友E:
EC打开分组供电的开关,然后各路分组供电正常后会相与,产生HWPG再返给EC,EC才发出VRON给CPU供电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C打开分组供电的开关,然后各路分组供电正常后会相与,产生HWPG再返给EC,EC才发出VRON给CPU供电芯片

各位供电都正常,但它pg都是0,各路芯片发出hwpg都断开了,它们pg还是为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C打开分组供电的开关,然后各路分组供电正常后会相与,产生HWPG再返给EC,EC才发出VRON给CPU供电芯片

请问acin电压为2.8v正常吗?请教下

网友:
EC得到HWPG后才会发出VRON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acin电压为2.8v正常吗?请教下

2.8V偏低了,ACIN要3.3V才算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各位供电都正常,但它pg都是0,各路芯片发出hwpg都断开了,它们pg还是为0

那应该就和那里没有太大关系,你可以从别的地方入手

网友G:
HWPG不正常肯定会不出CPU开启的VR_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就和那里没有太大关系,你可以从别的地方入手

你好!总线供电发出3.3vpg了再经一个二极管与hwpg相连,二极管正向与hwpg相连,反向与芯片pg相连,后来我把二极管对换(正极连芯片pg.反向连hwpg)出hwpg3.3v了,cpu供电有电流0.9v,之前刷过bios可能bios影响,后来我又把之前断开hwpg焊回,上电hwpg又没了,总线芯片pg变为0.5了,是不是还有一路hwpg不正常呢?二极管对换可不可呢?请教        acin2.8应该算正常吧?后来cpu电压正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HWPG不正常肯定会不出CPU开启的VR_ON

对,后来试过hwpg正常了cpu电压也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先HWPG啊,找PG看那一路不正常,就修那一路供电,你的时序太混乱了

所有供电都正常了,除了总线pg与一个二极管相连,二极管正向与pg相连3.3v电压开启vccsa供电,二极管负极与hwpg相连沒电压,其他各路pg(hwpg)直接与ec相连并沒开启下一级供电,内存/桥/vccpll/总线/vccsa供电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就和那里没有太大关系,你可以从别的地方入手

o.75v没电压,但内存有1.5v,如果断开13脚pg,不出内存供电跟其他供电 0.75供电什么时候出的呀?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一块HP G4 R13主板,100元,包好

我的板号daor33mb6fo  rev:f,或加qq932495377

网友H:
ec是收到了pg之后才会出cpu供电开启的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把pg修出来把   应该有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是收到了pg之后才会出cpu供电开启的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把pg修出来把   应该有供电没有出来             ...

是的,很多谢你回复,现在查到了内存供电1.5v正常但內存0.75_vtt不出,可能是它影响不出hwpg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