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450s 开机不启动

楼主(2017-12-01):
联想b4450s     开机不启动   开机后  自动进BIOS,    怎么调都一样   就的无法硬盘启动

网友:
找到问题了     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俺是来学习的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没有认到硬盘,换届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拆换键盘

网友:
键盘问题自动进BIOS,以后得注意这款机器啦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BIOS没设置好,或者键盘恰巧短路一直按住F2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 一般这个玩意就是没有人道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