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lm3 v1.1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12-01):
主板:h61h2-lm3 v1.1 故障:不过内存报警。
测内存供电1.5V正常。spd3.3v 正常  测238  SMBCLK_MAIN 和118 SMBDATA_MAIN也有3.3V 。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用示波器测118脚有波形,但是测到238脚有供电但是波形不正常.
不正常的波形

正常波形
三极管坏。

网友:
这种要抓波才能看得到,这就是波波的好处了。。。请问LZ测118 238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厉害了楼主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回头试试

网友:
三极管是钳位的吗

网友(2018-01-16):
谢谢老哥分享经验 ,修好一块板,好人一身平安

网友:
这个三级管是连接到哪里的,是到内存的238脚?

网友:
会示波器维修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有学习点,每天进步一点点,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