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即将要到来的英特尔 i9 系列处理器如何评价?

楼主(2017-12-01):
近日新闻媒体爆出i9的消息,跟amd的ryzen可否有一战呢?

网友:
i9的12core顶级版本看转帖机贴的分数,多核性能也就比Ryzen的8core版本1800X强42%,鉴于这个跑分可能不是很科学,乐观估算一下大致是强50%。
这个分数老实说没什么大的提升,毕竟核数多了50%,这代二缓加大了,三缓阉割了这些都没体现出来,可能还得再看其他的测试吧。
我倒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搞定AMD要推出的16core怪物,pcie通道数肯定赶不上了,频率的话AMD这代是模块化简称高效胶水,好处就是16核和8核在超频体质上没啥不同,而功耗应该差不多就是2*8核版本(190W的TDP可能性不大,估计是140W,然后跑个默频3.0以上),如果16core跟目前的8core一样非洲人随便全核3.8G欧洲人随便全核4G,那intel就很困难了(其实就是被吊打了,intel的HT效率相对低)。当然intel自身品牌和软件生态是有加成的,AMD在这点上没什么能做的,尽量推出好产品做好自己就已经是极大地努力了。
至于intel的定价,我个人表示不想期待什么,性能是R7 1800X的1.42倍,估计价格得是4.2倍。
最后,偷偷告诉大家一个鬼故事:还是LCC的可能性非常大。
大家们怎么都猜这玩意是对抗ryzen的?
拜托,ryzen用的x370芯片组一个16lane pcie的弱鸡玩意,在ITX大杀器X300没出来之前就是个非常平庸的主流级平台,x299定位HEDT,intel是有多想不开拿这个好晶圆来对抗走量的R5 R7?真正对抗ryzen的是八月份的Z370芯片组以及明年Q1的H370和B360,主流级平台要上6c12t,就这么简单。X299高端系列的敌人是AMD的threadripper,12核和16核两个版本,提供44lane的pcie,兼容那不勒斯的插槽,soc化。
这代Intel的产品线布局是很精妙的,我猜啊(因为目前Z370的那堆信息还没出来,所以是猜其实这个是chh的一个筒子z2227想出来的),这代intel的布局是z370全面不能超频,只有x299能超频,证据就是z370要上6核而x299最低端的还有4核,而且4核也只有16条pcie lane,明显是一个主流的定位(说不定就是7700k的马甲),如果Z370再能超频,6核超超频怎么整也比4核厉害,再加上X299的那两个低端规格(16lane+双通道)还没优势,而且之前有人说也不是钎焊,这样下去谁还买X299的低端CPU?单纯为了X299亮机花一二千买个CPU回来,不是有病?Z370的6核应该是不能超频的,想超频上x299,Intel是这个套路。这样Intel的产品线就很清晰了:
Z370旗舰6核——下面四核双核,不能超频。
X299旗舰12核——下面10核8核6核四核,能超频。
5-16:评论中有人提供了新的信息,这段推测作废。姑且留下供大家赏玩。
X299本身具备平台优势,很多人上个4核的版本可以超频玩游戏,后续升级就直接8核6核10核都可以,这是一个套路。
AMD就很质朴,按核数分类不故意制造区分度,R7以下8核6核四核APU,R7以上堆CCX。

5-16:昨天晚上的话,基本上R9的列表已经出来了
这才是intel的i9系列真正敌人,识得唔识得嘎?

网友:
也就是在微软改名部挖了一个人过去,把 i7 至尊版改成 i9。

加两个核心也不过是常规升级而已,哪里来的什么牙膏?

这个12核心的i7至尊说不定还要在6950X的基础上再涨一波价。

觉得牙膏厂挤了一管牙膏的,你们想多了。

网友:
AMD Pinnacle Ridge有16C32T的HEDT,不知道intel会如何应对

网友:
说intel牙膏挤多了的可以歇歇了,intel对于至尊cpu的升级都是每个架构加两个核心...

至于看法么,我没啥看法,反正我也买不起,就算买的起还不如买双路e5来的划算。

不过新的架构kabylake x是第一次出现,以往的话至尊架构和服务器架构都是落后桌面一代的,虽说桌面有的功能基本也都支持.....

反正我不买

网友:
按照这个数据来看,i9有几点不太正常。
第一是缓存,历代6c的至尊i7都有15m三缓,但是这次只有8.25m,不过二级缓存增加了,增加到了1m/每核心,三缓减少到1.375M/每核心。
然后是pcie通道,8c的版本竟然只有28条...过去的5930k 6850k都有40条啊...
主频来看倒是没什么不正常...

这次的i9看上去的确很像至尊i7的马甲,换个名字炒冷饭,但是它确实改变了。
过去至尊i7是E5 1600的马甲,现在E5去lga3647了,skylake-w的xeon现在还是个谜。这说明i9很可能抛弃了E5上多余的功能,完全为PC服务,Intel自己终结了自己混乱的产品线。
最令人关心的肯定是i9的价格,由于缓存的变动和其他的阉割,再加上ryzen的压迫,个人认为i9在核心数相同的情况下会比上代便宜一些,8c也许能杀到5000+- 10c 7000+- 6c还是2-3k
还记得羿龙混的不错的时候,Intel突然出了个i7 920,此后6年,AMD再也没有好日子过,这次的i9,好像给我了一样的感受。

我的天 i9十八核.......

5月30日更新。
A饭果然是A饭,我上下的多数答主都表示U的价格不会有大变动然而。

这价格,大概还好吧?我的预言好像也还挺准的。
八核599 也就是4000多,比上代减价近一般(不过阉了pcie...)。
十核999也就是7000+- 同样比上代减价近一半。
十二核1199 也就是8-9k 相比之下,6950x的售价是1723美元。。
十四核1399 也就是10k+-
十六核和6950x价格相似,12-13k也能到手了
十八核果然睾贵 但是14-17k估计也能拿下...有些说18c的i9打算卖30000的是打脸了...
ryzen的发烧平台价格恐怕和这个不会相差太大,这次怕不是Intel被AMD吓得失了智...

不但失了智,直接吓成了煞笔
不管如何,Intel去死吧,敢给hedt用钎焊?????趁早倒闭,干条毛。

网友:
此预言得到了印证
如何评价 AMD 新发布的锐龙 Ryzen 7 处理器?
如果只是迎战Ryzen,i7足够。i9是要再抢一个高端的。希望集成的GPU更好些吧。

网友:
酷睿i8吧主哭死在厕所

网友:
从性能上来说,i9不只是能一战,而且能干翻现有的ryzen(R7系列)。intel这一回是把牙膏管捏爆了。
农企走性价比路线还是很明智的,综合价格因素,i9对ryzen影响可能不会太大。

网友:
就是买不起的电脑又要多一摞的节奏喽~

网友:
得看价格啊。

网友:
amd终于逼intel把压箱多年就快过期的“大牙膏”拿出来挤了,接下来看amd了。

网友:
看起来架构没有改进,临时赶工堆核心,功耗爆炸,估计价格也爆炸。
最强性能宝座目前是抢回来了,不过面对接下来AMD的16核发烧级平台估计还是守不住。
短期内期待Intel架构进化不太可能,时间不够研发的,要期待要看明年的新品。
不过看起来,这几年一潭死水的桌面PC硬件是搅和起来了,反正今年ryzen性价比之选毫无压力,先用着,明年指不定又可以换Intel呢

网友:
只有我觉得其实当年的什么5960X之类的早就可以开始叫I9了么。。。
水到渠成的事情。
然后我在想什么时候会有i11呢23333

网友:
谢邀

i9跟Ryzen是否有一战之力?应该反过来问Ryzen面对i9是否还有挣扎之力才对。

从泄露新闻的参数来看,i9 7800X规格上的对手是R5 1600/1600X(6核12线程),凭借高频率(3.5主频,4.0睿频,超频应该能到4.5~4.8)性能上应该能吊打R5没问题,但根据Intel一贯的尿性,就算CPU不贵,但299主板也便宜不了。整体平台价格性价比不会有优势。

然后i9 7820X规格上的对手是R7 1700/1700X/1800X,同样。(8核16线程,3.6主频,4.3~4.5睿频,超频估计也是4.5~4.8)

这两档Ryzen应该能凭借性价比挣扎一下。

至于i9 7900X/7920X,其中7900X从核心数、PCI-E通道数、频率全面吊打Ryzen;7920X还要看具体频率。反正价格应该不会便宜,适合不差钱追求极致性能的用户。Ryzen面对这两档,能剩下的也就是价格便宜了。

=================================分割线=================================
评论区很多人说到Ryzen性价比很高,我在这里统一说一下吧。对于CPU来说,性能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属性,除了随着上市时间以及市场占有率会有更多的软件对某个CPU架构、使用的指令集进行优化会导致表现出来的性能提升以外,我们可以认为CPU的性能是几乎恒定的,同一个CPU,相同的测试平台和初始条件,多次运行相同的程序,花费的时间总是一样的(不考虑测试误差)。

而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购买CPU的时候,买的不是性能最好的CPU,而是买性价比最高的CPU。但这是有两个前提条件的:
第一、性能够用。否则的话,就现在的这一代,大家都买G4560好了。神马i3/i5/i7/i9/E3/E5/E7、R5/R7神马的,真心没啥性价比。
第二、价格确定。价格这东西是随时可以变的,洋垃圾的E5 V3,当年刚出来的时候有何性价比可言?现在变成洋垃圾之后,凭着2K+不到3K的价格,2683 v3之类的在性能可以完全发挥的场景下性价比爆棚。不说上两代洋垃圾,还是G4560,刚出来的时候盒装5XX的价格,有多少人觉得这个CPU性价比很高?现在散装300多一点,立马性价比爆棚。就算不考虑时间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就算同一时候,不同渠道的价格不同都会导致对某个型号的CPU性价比定义不同。用一个不定的因素作为标准去衡量事物,古人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成语:刻舟求剑

最后,如果有人觉得i9面对性价比市场的话,只能说太天真了。从Intel给i9的定价来看,i9面对的市场,肯定是追求极致性能的。性价比神马的,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网友:
感觉比ryzen 1800x强50%,价格贵500%

网友:
(卷铺盖跑

网友:
价格会非常感人,参考6950x

网友:
AMD:"明日按摩店约我阵前撕逼,如何对敌"

网友:
把e5主频提高贴上core标的东西……
看来AMD得拿出12C24T的ryzen投入民用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