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烧南桥维修

楼主(2017-12-01):
电脑:雷神911-E1A故障:无待机,不加电。
经过:机器修过,拆出主板后大致看了下无进水,有轻微维修痕迹,BISO芯片动过,测量主板发现待机 3V_S5短路,3V_S5后级+3V短路,南桥供电1.05V短路
          拔掉南桥后测试各供电端阻值正常,+3V后级也不短路了。
          直接刚换南桥SR17D,换完后测试阻值正常,待机电压也出来了。上电电流到0.12掉电了,在次测试发现待机3V_S5短路,其它正常,后测得是南桥短路引起的 待机3V_S5不正常。
          为什么加电后南桥会短路呢,这种问题以前也遇到过是因为南桥没有打好所造成的。再次准备换个南桥时,想到主板维修过,就仔细把主板再观察了一遍,发现了这个。。。。。。

USB供电芯片AP2311这个芯片被别人换过,连锡了,导致其第5脚USB_OC0#与其USB供电连接到了一起,那会是它导致的吗?通过图纸发现USB_OC0#通过芯片的第5脚直接进入了南桥。

此信号做为USB供电的过流检测引脚,当负载过流或是短路时为主板提供保护。一般正常为3.3V。
现在直接与5V的USB供电直接连接到了一起,才导致了一上电就烧南桥的故障发生。
剔除掉锡点,重新刚换了个南桥后故障修复。(如有不对,还望指证)
图纸 雷神911

 会员1953432元2023-3-11 07:14

网友:
一直烧南桥。。。。这个有压力的,5V通过管子直接进南桥了。估计南桥有点温度的

网友:
厉害啦,这种情况我估计换两个桥不行就放着不管了

网友A:
这机器没料号,很麻烦的跑线路类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没料号,很麻烦的跑线路类似了

嘿嘿,你说的很对,有点位就好了。

网友:
点位好多的机器都没有。。。。。。

网友:
楼主细心,下次要是在这里做一下故障就完蛋了

网友B:
我就想问问楼主这种红色箭头的贴哪里买的!!!!

网友C:
没搞头了,这个机器 , SR17E /D 的桥 差不多70块钱 一个换2个 都 差不多150块钱,还修个屁啊,没钱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问楼主这种红色箭头的贴哪里买的!!!!

不是买的,朋友那里拿的,网上应该有卖的

网友D:
0.35 0.4的南桥,前两年就放弃做了,很难保证成功。做死了成本又做,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做的,特别是重新植珠。

网友:
佩服楼主要是我烧一次直接就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头了,这个机器 , SR17E /D 的桥 差不多70块钱 一个换2个 都 差不多150块钱,还修个屁啊,没钱赚钱了

这款战神还是有的搞的吧    直接客户报个三五百不成问题    同场也可以收个两百多啦    有一百也好过

网友:
这个机子最少也得78百吧

网友:
前段时间刚好也接了一台雷神911,故障,摇动屏幕就花,第一时间想都没想就换屏线,结果是屏的问题。判断问题还是要细心才行,尽可能的多排除问题导致的可能性。

网友E:
我去,这上家焊工吓死个人哦,一点锡干掉两个桥,没谁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估计换两个桥不行就放着不管了

网友:
膜拜学习中,,,,路过打酱油水经验的的,系统字数限制的真够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0.35 0.4的南桥,前两年就放弃做了,很难保证成功。做死了成本又做,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做的,特别是重新植珠 ...

这种桥把握好时间温度很好打的,当然也跟你使用的BGA有关,至于植珠也很简单的,论坛里就有好多有关BGA的帖子你可以看看,多看,多练,多琢磨下,熟练了成功率自然就会提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这上家焊工吓死个人哦,一点锡干掉两个桥,没谁了

嗯,焊工不仔细造成的,幸好仔细看了一遍,不然换几个就能烧几个。

网友:
这种案例应该加精虽然出现少
楼主细心找到问题点

网友F:
辛苦了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这种老机器收了多少钱  还换了2 个桥

网友:
这个板子 问题很多吧v
这个板子 问题很多吧

网友:
佩服楼主换2个桥的 心里。。。是我就肉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辛苦了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这种老机器收了多少钱  还换了2 个桥

不算老机器,i7——4710的主板呢,应该是上家没修好,报价600,收了客户550

网友:
厉害了楼主,小白学习中, 为你点赞

网友:
肯定是客户嫌贵了  下次我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