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150M-K VER:1.02跑码55内存不过 求助

楼主(2017-12-01):
接了客户一个ASUS B150M-K VER:1.02的板子  跑码55内存不过   我直接放电洗内存槽 擦内存  没用  后面取CPU清洗一下    好了       客户拿回去  又开不了机  还是跑55  我把南桥   CPU针座都BGA加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跑55   又刷了几BIOS  还是跑55   到现在有时候不跑码00  重起一下跑55    没有图  求且大神指教

ptmanager -20 发错版块!

网友:
Asus B150M-K 点位图

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是桥或者是CPU座   检查一下供电 或者是不BIOS 的问题

网友:
HP CQ40  不触发。。。。。。。。。能是BIOS 的问题吗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EPU的问题  可是不能确定  要订元件   好无语   太麻烦 了

网友:
BIOS肯定不是   我已经刷过三个BIOS了

网友:
可以刷工厂bios试试,工厂bios安全可靠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新班子没怎么修。

网友:
台式机主板,搞得少,!!!!!没见过!

网友:
工厂BIOS也刷过  不行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刷工厂bios试试可以刷工厂bios试试

网友:
都度过了  没用 的    有用也不会来这里来问了  简单的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