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带内存示波器测试复位疑问

楼主(2017-12-01):
3带内存示波器测试复位疑问  大侠们 怎么教材的复位信号是往下走  我测试的复位是往上走  大侠告知

网友:
低电平处于复位状态,高电平开始工作了。不用纠结于它是高低高还是低高,都可以。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示波器,补清楚里面什么情况

网友:
示波器都没怎么用过:。。。。。。

网友:
这个不用纠结,AMD平台很多机子一直低电平都能亮机。
intel的最终是高电平就行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太明白,看有大神来解释清楚。

网友:
你把你的示波器的斜率调整成下降沿

网友:
边沿触发 改成下降沿触发 。。

网友:
这是正常的,以前有2个联想本本我反复测过。一个是上升波,一个是下降的波形。其实都是只要有下降的沿就对了

网友:
这个不用纠结,AMD平台很多机子一直低电平都能亮机。

网友:
示波器买了一段时间了,还没怎么用过。有点复杂。

网友:
教材和你测试的都是一个意思吧 smb读取内存之后 低电平的一个动作信号   教材是持续高电平在读完内存之后拉低复位一次 算是完成复位  你的是读内存期间 一直为低 读完之后之后持续了一段的低 都算是对内存完成复位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有种复位叫边沿复位,你这个是下降沿复位,所以跟电平无关。

网友:
低电平处于复位状态,高电平开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