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4H不触发

楼主(2017-12-01):
       版号K54LY 2.1.不触发,测量发现没有待机3V,测量芯片各条件,发现27脚3VENBL只有0.2V,追查它由EC发出  VSUS_ON_R,经过几个节点到待机芯片,这时不知道是EC没有发出,还是后级拉低了,于是断开SL3007,通电测量EC发出的VSUS_ON_R 正常3.3V,        那说明是后面拉低VSUS_ON,于是断开一个个断开VSUS_ON相连的原件 ,      当断开   PSL8104时,VSUS_ON恢复正常3.3V, ,          说明是VSUS_ON_PWR这边问题,继续断开与他相连的元件 ,直到取掉排阻PRN8100,VSUS_ON_PWR才恢复正常, ,好像是个下拉电阻,就没装,通电试试,真可以开机了,没想到是最不可能的排阻拉低信号,还好有点位,不然肯定放弃了

网友(2022-11-03):
有点位真好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脑壳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