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77主板点不亮,代码4F报警3声

楼主(2017-12-01):
技嘉GA-H77-DS3H ver1.1主板,点不亮,诊断卡代码4F,喇叭报警“嘀嘀嘀-嘀嘀嘀”。
这个主板根据说明书是AMI的BIOS,代码4F含义:开始显示存储器的大小,正在测试存储器将使之更新;将进行串行和随机的存储器测试。喇叭报警3声含义:基本640K RAM故障。
CPU、内存已经换过了,加独立显卡试了,BIOS也刷过了,故障依旧。不插内存条可以内存报警,说明已经过了或正在过内存。全板主要供电都有,除了CPU核心显卡供电CPU_VAXG没出。但对于一般主板,核显供电不出,加独立显卡即可正常工作。另外,核显供电是主板供电产生最晚的一个,现在没有供电不知是原因还是结果。

网友:
拆除内存槽底下的八角芯片试试,也就是红色框框里面的芯片

网友:
楼主查过SDP系统管理总线没有  是否正常

网友:
之前已经看到回帖了,但是主板已经被客户拿走了。只能等到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试试看了,感谢回帖的大大们。

网友:
刷下bios 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  一般写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板应该刷BIOS能好很多,技嘉主板点不亮的我都先刷下BIOS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  一般写BIOS  多写几种。。。。

网友:
主板刷BIOS,一定要注意版本号,很多板号一样的板,不能通用,奇奇怪怪的码。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这么多电脑主板图纸,除了在这里找外,还可以在哪里找得到?度娘不给力呀。哪位大神指点指点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