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蓝屏到花屏 ?

楼主(2017-12-01):
接手一台联想Y470,开机蓝屏

重新装系统,发现显卡驱动打不上,集显 独显 都是感叹号。
论坛上发现,这机器有通病,U11转换电压问题,拆机测量,果然没有转换出来,4脚控制电压没有,省事期间直接去掉 U11,装上一个电感,直接连起来。
开机测试,显示屏明显缺色,淡黄色的做旧效果,英文字母乱码一样的花,以为屏线没有插好,关机插一下,还是缺色微花,断开独显供电,故障依旧。
测量屏线接口,发现 LVDS_A2 偏低,万用表针点上去的时候,屏幕由微黄变白,查图纸 这个信号是直通到PCH  HM65的,果断更换HM65,换好测试,故障依旧,日了狗了。
一点点变化都没有,至少说明桥做的还比较成功。
U11转换电压不正常,已经修出来了,背面风扇下面Q74坏。

维修到这里,感觉不太顺利,发个帖子,梳理一下思路,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A:
                       这不报显卡错误啊

网友:
屏幕字符乱码显卡出错:一般有一块显存的坏多,测一测显存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报显卡错误啊

开始显卡感叹号,没有拍照,蓝屏报的也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就怕修好这块,那块又出问题.................

网友:
这还是显卡的问题,有些电路不能乱去的,应该有断线之类的吧,看看风扇下面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显卡的供电部分,不行加焊一下显卡,再不行只能换CPU试试了,看看是不是集成显卡的问题。

网友:
Y470显卡如果是通病就很简单,如果不是就基本修不好!

网友:
楼主要换板吗?   我有可以出给你。。。。

网友:
最好楼主还是 把通病那里修出来 有些不能改的   前一段就是有个开启没有直接短接管不想 换了才可以的

网友:
偏色屏问题吧,试下代换屏看行不!

网友:
是显卡供电吗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
你还是先找个管子代换上去吧,116蓝屏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跟你一样故障,我的是U49 N卡感叹号,后面问题也是跟你一样字母模糊不清楚,缺色偏红,换了一块屏好了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一开始是不过保护隔离    然后是不触发    然后是蓝屏    然后果断不修了

网友:
排除了屏的话可以先换个U试试看 不行仔细查下显卡显存的供电

网友:
看着显卡问题 应该是显卡坏了或者显存

网友:
蓝屏代码是显卡的事

网友:
厉害的楼主,学习了,记号收藏。

网友:
蓝屏代码是显卡的事  重点显卡 查查看

网友:
116一般就是显卡有问题,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首先改集显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如果改了还会花屏,,就是主板别的问题或者屏幕问题,,

网友:
反正不好搞

网友:
集显感叹号很不正常

网友:
搞完显卡   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蓝屏116显卡问题啊  有没有换过显卡试过

网友:
我都没有看见你们说换个CPU  试试呢。

网友:
换屏试过没有啊

网友:
我想看看最后解决了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都是换显存好的, 挨着风扇两个。你试试

网友:
直接短接我换了好多不好都直接连线

网友:
116代码是显卡问题啊,以前遇见过

网友:
你可以找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然后再用驱动精灵打驱动上次我遇到跟你情况一样,换显存换显卡无果最后就是这个方法解决了。试一哈可以楼主。

网友:
换个CPU  试一下。CPU 的核显坏也会花屏的!

网友:
蓝屏116应该还是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这还是显卡的问题,有些电路不能乱去的

网友:
把独显屏蔽了用集显。。。。。。。。。。

网友:
请问楼主老师,那这个蓝屏花屏是显卡引起的还是那个Q74坏了引起的。

网友:
据说A卡可以直接拆了亮机。。。。。。。。。。。。。。。。。

网友:
这个蓝屏报错是显卡出问题了吧,要是换卡后,就怕别的地方又出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是显卡问题么,修好分享下

网友:
y470太多痛病了 u11的问题痛病还没遇过

网友:
U11 普通的 4008管子找个就行了 你直接连上  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