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非通病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12-01):
今天客户拿过来的一台Y470心里想难道是大短路?因为这款机器屏线接口附近电容好坏,一插上可调电源加电0.36A。给客户大概说下情况,客户把机器放在这里开始拆,拆开之后看下主板上也没进水,就开始测量主板上的各路电压,一测量到CPU电压没有电压量95831各个条件电压都正常,把24脚电阻断开电流上去了【证明C

PU供电芯片是OK的

】。用洗板水刷了背面看看有没有断线也没发现断线,换了Q83也没用只好抱着试试的心态把95831换了结果还是不行,刷了BIOS也还是不行。心里想难道是桥的问题,正要开始拆桥上的散热片的时候,反过来发现EC下面有个电容被别人焊过边上还有松香我一刷,一刷不要紧看见了EC第95脚有断线心里一下高兴了飞上之后加电刷刷的上去了

插上屏线亮机了

网友:
顺便把亮机的BIOS发给大家 Y470 i5独显 LA-6884P

网友:
还有图纸 lnovoy470 compal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语言通俗易懂  简单明了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好的是这样的,刷BIOS能出的CPU供电

网友A:
95脚是什么信号!!!!!!!怎么会没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脚是什么信号!!!!!!!怎么会没cpu供电

电源信号

网友:
95脚是SYSON,这个信号没有的话,应该好多电压出不来啊

网友:
SYS ON没有 不光是CPIU 没电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