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le2001wl闪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7-12-01):
如题,先是使用中下1/4处闪,模糊,如果把对话框拖到这里,就好像动作慢半拍。恢复出厂设置依旧。调整亮度颜色没反应,调整对比度到45-52之间的时候就黑屏。调出这个范围屏幕就亮。
拆开后清理了下内部的灰尘和蛾子的尸体(没错,就是蛾子)。检查了屏线,重新处理拔插。装上之后就没有电脑图像了,屏幕会随着开机步骤产生竖条纹的颜色变化。调显示器调整菜单,相当于菜单宽度的屏幕中间那一块也是黑色的,取消菜单后就消失了,屏幕有反应。背光是常亮。
这种故障是属于驱动板故障还是屏线接触不良,或者是什么原因?请专家答疑。

网友:
维修之前是过一段时间闪屏,第一次拆装后就变成了四副图像中的现象。第二次检查接口就全看不清了。

网友A:
这个现像更像是屏坏了哈,这个是基本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像更像是屏坏了哈,这个是基本常识

这是我修的第一台液晶,没头绪,从网上查了两天资料。我是医工专业,搞医疗设备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像更像是屏坏了哈,这个是基本常识

之前只是下面1/4处闪。等我拆了重装后直接就不能用了,全是竖条纹了,只是能随信号有反应,颜色变化。从网上查资料,我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或者屏线接触不良,测量电源板标识电压没见异常。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这种花发应该是屏坏了哟!!!!!!!!!!!!!!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找个换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屏线问题多,屏幕上下部分故障不一样也有可能的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屏坏了,换一片试试,不行干显卡

网友:
楼主,多透漏一点信息啊! 楼主,多透漏一点信息啊!

网友:
这是屏的的排线坏了,这个要换个的。。。。

网友:
三幅图像依次是1:黑色界面,刚通电,2:蓝底偏白色是XP徽标界面,3:白底彩条纹是桌面。
应该不是屏坏了吧,是不是需要刷机或者是更换屏线。

网友:
最近刚得空,拿售后看了下,一开机就说屏幕损坏。不甘心,又找了几家维修店,确定就是屏幕坏了。扔了换新显示器。:wu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