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仁宝点火回路整死人啊,有谁来挑战一下。机器DELL15R-5537,板号LA-9981P

楼主(2017-12-01):
大家好,昨日接到一台客户的电脑,型号Dell15r-5537。买来两年,前日进水,触摸板进的,没待机,不触发,拆板检测,PU100(待机芯片1225C)明显烧坏,第12脚VIN直接烧糊了,测量公共点对地短路,拔掉芯片,阻值正常了
找了个全新的芯片换上去,测量没短路,插电·····
还是没待机,不触发,待机3-5伏没有,量工作条件,公共点电压17.3V。BQ24717芯片的20脚vcc19.3V,1和2和3脚也是19.4v,4脚ACDRV 26V。5脚ACOK3.6v。6脚2.6V。8和9脚只有0.7V。10脚CELL5.6V。12和13是17.3V。15脚没电压。16脚REGN 6V   .   17脚20V。18脚和19脚17.3V

这就无语了我。感觉什么都不正常,后来进论坛看帖子,才知道这个板子的公共点是13V左右的,就把检查的重点放在点火回路那一模块了,打开图纸一看,狗日的Dell做的和苹果一样,甚至比苹果的还要······芯片是BQ24717,看论坛找通用的,只有24715才可以,于是就直接找个换上去。现象一模一样,各脚位电压也丝毫没有变化,论坛好多同仁说是上管的问题,找了个沟道一样的,涛声依旧啊。周围电阻阻值没有异常的,也没找到断线的。修了快一天了,真的是江郎才尽了啊。苹果的板子修了不少了,可这样的问题的,还是新的仁宝板子,都没怎么接触过,论坛大神多,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上管的控制脚电压是多少才能导通将19.5V转为13V呢? 至于芯片的脚位电压上面我都写了,希望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建议也可以,谢谢了补充一下,上管的123脚和4脚电压一样17.3V。5678脚19.5.管子没量到短路,升压电容和ACDET那边的分压都计算过,确保是好的,N沟的保护隔离管子也正常导通了,就是这边生成B+的条件不懂有哪些不正常,想知道需要哪些信号电压,而更加的想知道新款仁宝主板的点火原理。
12月刚刚开始,不想在月初就留下这么大的疑问难题。就算最后没修好,我也想知道这个原理,毕竟这样的机器会越来越多的。

所以,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附注主板图片和图纸,有兴趣的可以来讨论一下,不知道怎么消除附件的下载分,需要的加qq25751825,免费提供

网友A:
各位大神,求思路啊,小弟在线等

网友B:
新款的本本,只有跟着时序修了,一步步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本本,只有跟着时序修了,一步步找吧

没时序噢。找了半天了,问过饼哥,可是人家是大腕啊,在上课,叫我发帖

网友C:
我刚刚在修e7240,给你测量一下,上管g极电压13.65v

网友D:
还没修到过,来看看学习下。看看有没有人讲解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在修e7240,给你测量一下,上管g极电压13.65v

亲 ,确定不?意思就是 G和S电压一样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修到过,来看看学习下。看看有没有人讲解下

祈祷有大神来吧 ,真的看不懂这个

网友E:
楼主,这个公共点17V是正常的,我前天修过的,最好查一下待机芯片的条件。

网友E:
楼主,你看红色箭头,确定公共点是17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公共点17V是正常的,我前天修过的,最好查一下待机芯片的条件。

嗯嗯 ,我试试看,或许板子和论坛其他人的板子有点区别,换个思路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看红色箭头,确定公共点是17V啊

待机芯片换两个了 ,现象都不一样,见鬼了吧?我不会买到假芯片或翻新的了吧?

网友F:
修好没  我也有一台进水上午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看红色箭头,确定公共点是17V啊

有重点,最好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重点,最好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补上一句话,最好查一下12脚的VIN脚是否烧断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看红色箭头,确定公共点是17V啊

这个3S2P是指电池电芯连接方式么?三串两并?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3S2P是指电池电芯连接方式么?三串两并?

好像是的,关键看主板设计的,我上次遇到过公共点13V或者17V,都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的,关键看主板设计的,我上次遇到过公共点13V或者17V,都正常的

机器外壳应该也有会输入电压值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器外壳应该也有会输入电压值的吧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修好没  我也有一台进水上午机器。。。

刚刚修好了,问题没有出在充电ic那边,还是35V这边的问题,线性电压没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刚刚修好了,问题没有出在充电ic那边,还是35V这边的问题,线性电压没对

线性电压不对,导致不产生公共点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线性电压不对,导致不产生公共点电压?

不知道,又换了各待机芯片和上下管,一套全换了,公共点电压就正常了,13.5V的

网友H:
现在的笔记本很难修了,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又换了各待机芯片和上下管,一套全换了,公共点电压就正常了,13.5V的

待机下有3/5伏输出吗?或者只有线性3/5伏输出?

网友I:
还是线性出问题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下有3/5伏输出吗?或者只有线性3/5伏输出?

有待机的,线性电压出了公共点的电压还是一样17V,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能只有待机电压有了后,有什么东西自检正常后,公共点才会正常,我也挺懵的,我晚上整理一下思路,明天发个维修帖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笔记本很难修了,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是啊,出新的,就一头雾水了,想我这样的,对电路半懂的,碰到新的,还真难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还是线性出问题 啊

我觉得我买的芯片有问题,换了两个才出线性电压,换三个芯片和一套上下管后才正常出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神,求思路啊,小弟在线等

亲们,机器已经修好了,回去缕一下思路,明天再发维修帖。

网友J:
  这个机器是两个隔离   第一个是20v   而不是给后面供电的   第二出来13v才真正的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确定不?意思就是 G和S电压一样是吧?

不一样,g极是13.67v,s极是13.63v

网友:
新手路过 学习一下 但是这样的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不错写的太好了我也的继续学习了-------------------

网友:
这是我以前修的,自己实际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性电压不对,导致不产生公共点电压?

不对  他的公共点电压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又换了各待机芯片和上下管,一套全换了,公共点电压就正常了,13.5V的

可是13.5v不是电池供电时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是两个隔离   第一个是20v   而不是给后面供电的   第二出来13v才真正的公共点

那是不是说不管电池供电还是适配器供电后面的公共点都是13v了吗   这样设计是为了什么啊   难道仅仅是为了cpu的睿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修好了,问题没有出在充电ic那边,还是35V这边的问题,线性电压没对

最后还是待机那边的问题,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1225C坏的好多,修了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买的芯片有问题,换了两个才出线性电压,换三个芯片和一套上下管后才正常出待机

很正常,这个芯片我买的,5个里面有3个是坏的, 也是醉了

网友:
哪个脚是线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跟着时序修了,一步步找吧......

没找到新款时序,修好了,待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子13  17公共 点都有  按电池电压来的

前面不知道啊,没注意到。没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为啥要放弃呢?修好了都,我思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没短路噢,可能是订的芯片有问题,换三个才好的呢

那也是倒霉了   现在卖芯片的都不行

网友M:
这个公共点17V是正常的。公共点在充电电感。

网友N:
现在的板载CPU的板子都不好修,代价太高客户不愿意修了

网友O:
老司机,公共点的电压取决于CELL设定脚!

修那么多苹果你不知道?

网友P:
大侠修好后说一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O:
老司机,公共点的电压取决于CELL设定脚!

修那么多苹果你不知道?

关键是,这个芯片和苹果的有些差异,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芯片cell多少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公共点17V是正常的。公共点在充电电感。

电感都换过的了,也怕因为大电流对电感形成一定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板载CPU的板子都不好修,代价太高客户不愿意修了

关键看报价和机型的,稍微贵点的机器,两三百基本都会同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侠修好后说一下思路,。。。。

今天会来发帖的,希望老兄来支持一下

网友Q:
精神上支持你,是我就去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看红色箭头,确定公共点是17V啊

一句惊醒梦中人。。。。。。。。。。

网友R:
还是待机芯片这边的问题,,这机器已经是通病了,,喜欢进水到待机芯片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Q:
精神上支持你,是我就去换主板了

也想过换主板,可是修好了,思路错了,后来自己屡屡思路,发现问题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还是待机芯片这边的问题,,这机器已经是通病了,,喜欢进水到待机芯片哪里,,

通病知道啊 ,关键是换过芯片,换了三个才好的 ,芯片商家的人品问题,估计订到假的了

网友S:
你自己修错方向了吧 保护隔离电压都过去了 而且系统供电都不正常 你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自己修错方向了吧 保护隔离电压都过去了 而且系统供电都不正常 你走了好多弯路

弯路确实是走了,原因就是买的全新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T:
不管什么机子,哪怕多新,+3 +5V待机可以不出,但线性电压是一定先出来的,这个是先决条件。现在的设计都是往低能耗方向去。只出个基本线性来给电路基本工作的电压条件,然后根据需要再开启其它电压。这是最优的方案。

网友T:
现在的新机子头疼的是电流上到0.8左右,然后一动不动了,复位呀啥都出来了,就是不亮,这个是最难修的,反正就没修好这个情况的。

网友U:
前两天我也修到了一个,公共点电压是给电池充电的电压,等修好了才明白过来   当时修的时候就感觉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U:
前两天我也修到了一个,公共点电压是给电池充电的电压,等修好了才明白过来   当时修的时候就感觉电压不对

是啊,这样的板子修的不多,机器也才刚过保不久,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看红色箭头,确定公共点是17V啊

亲 ,那是电池供电,我这个修好了,我也量了,确实是13.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管什么机子,哪怕多新,+3 +5V待机可以不出,但线性电压是一定先出来的,这个是先决条件。现在的设计都是 ...

这点我还是懂的,就是被这个假芯片弄烦了,导致走弯路。唉!

网友:
引用 网友T:
现在的新机子头疼的是电流上到0.8左右,然后一动不动了,复位呀啥都出来了,就是不亮,这个是最难修的,反 ...

虽说星期几BIOS问题多了,可是 有些机器吧,就是这么恶心 ,还有些机器 不插屏幕不插电池不开机的都有。

网友V:
修到过一例,保护隔离过来了,就是公共点电压13V不正常,PQ701二合一MOS保护隔离管导致的,,,可以尝试换一下试试,二合一的。

网友V:
这款保护隔离我也和你一样,修到山穷水尽了,才去换PQ701的,

网友V:
PQ701里面有2个MOS管,有一个击穿了,P和N沟道就不清楚了,买一样型号的,装上去就OK了,好了再来回复

网友Q:
貌似公共点就是17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貌似公共点就是17V吧

不是的呢,我修好后测量了,公共点确实是13.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PQ701里面有2个MOS管,有一个击穿了,P和N沟道就不清楚了,买一样型号的,装上去就OK了,好了再来回复

亲,不是的噢 。那个管子只要导通了就问题不大,而且控制脚26V正常啊,而且公共点电压不是那个产生的,而是pq70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款保护隔离我也和你一样,修到山穷水尽了,才去换PQ701的,

和pq701没关系的啊。那个只是 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主要受pq703这边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到过一例,保护隔离过来了,就是公共点电压13V不正常,PQ701二合一MOS保护隔离管导致的,,,可以尝试换 ...

我这个公共点13.5V才是正常的,我修好了,特意量了一下

网友W:
现在卖芯片的你买两个芯片肯定有一个是坏的,所以一次最少买5个,里面最少能用2-3个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W:
现在卖芯片的你买两个芯片肯定有一个是坏的,所以一次最少买5个,里面最少能用2-3个是好的。。。。

我是真的对他们失望了,打算换一家芯片商家了

网友:
这个图纸没有,果断下载了

网友:
这3桥合一的主板贵得很呀 买嘎  。。。。。。。。。。。。。。。

网友X:
我也来研究一下,这个有什么不同

网友:
那个13V 17V说的是几节电池吧  MOS管上管应该是13.5V 吧

网友Y:
应该是先要读取电池的串联方式后在正确出公共点电压吧,,,,没有读取到就默认最低电压.

网友Z:
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如有示波器 打打波形 没有示波器把3V 5V的的上下管什么的都换掉。。。。继续换待机芯片

网友W:
引用 网友A:
我是真的对他们失望了,打算换一家芯片商家了

你在那买的,我在小郭本本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在那买的,我在小郭本本哪里买的。。。。。

我们不是一家拿的,我是南京的那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Z:
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如有示波器 打打波形 没有示波器把3V 5V的的上下管什么的都换掉。。。。继续换待机芯片

机器修好了,没有示波器,从来没用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应该是先要读取电池的串联方式后在正确出公共点电压吧,,,,没有读取到就默认最低电压.

应该是这样的,我机器修好了,没接电池 正常情况下 公共点也是13.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也来研究一下,这个有什么不同

可以的,别说大话噢 ,有结果来回帖

网友Z: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好了,没有示波器,从来没用过啊

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Z:
什么问题。。。。???????????

芯片换了三个机器待机才正常的,芯片商家太坑

网友Z:
引用 网友A:
芯片换了三个机器待机才正常的,芯片商家太坑

还没让你换10个  让你换到怀疑人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Z:
还没让你换10个  让你换到怀疑人生。。。。。

换了3哥我都怀疑了,有事这样的点火板子

网友Z:
引用 网友A:
换了3哥我都怀疑了,有事这样的点火板子

上回我就个苹果暗屏  升压芯片我也是换了好几个  也是有点怀疑人生了。。。。

网友AA:
楼主你这个不叫点火回路吧 ?你这就是保护隔离、带充放电、建议你不行就直接用电阻分压出来一个13v

网友AB:
学到东西了,3 5V的线性真的很重要,每次查板,都首先查一下线性电压

网友AC:
之前遇到过 !看不懂直接放弃了!资料又没有研究起来好费时间

网友AD:
昨天我还修一台换充电芯片不充电的呢,我修了一天,最后都没搞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Z:
上回我就个苹果暗屏  升压芯片我也是换了好几个  也是有点怀疑人生了。。。。

新款还是老款的啊?如果是那种BGA封装的升压芯片 ,我哪个信号没有就直接接过来的。那个升压的有时确实是也让人头痛,我之前还用苹果升压剪板改过一个,不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你这个不叫点火回路吧 ?你这就是保护隔离、带充放电、建议你不行就直接用电阻分压出来一个13v

这个之前就试过了,我之前修过一台联想还是宏碁得,这样改过一次,不行 估计是电流会被电阻限制,有时会掉电的

网友:
现在新机器不好修  发时间要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学到东西了,3 5V的线性真的很重要,每次查板,都首先查一下线性电压

是的 ,线性电压确实是维修待机时必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C:
之前遇到过 !看不懂直接放弃了!资料又没有研究起来好费时间

其实新东西不该放弃了的,发帖子求助也可以啊,不丢人,我都问月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D:
昨天我还修一台换充电芯片不充电的呢,我修了一天,最后都没搞好

不充电?你的不会也是芯片有问题吧?可以换料板上的试试看

网友:
这板子公共电只要有17V 就是正常的,现在就去修待机3 5V 那块,有3 5V 了,公共电变为13V 正常,所以现在的方向就是修35 V ,这板子修的最多了

网友:
如果线性短路了,那CPU 坏的可能性最大了,建议放弃,如果线性没有短路那还可以修修  ,不装CMOS 电池 第一次不亮机,断电 再触发一次,自动掉电 ,然后自动起来上电就亮机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你的不会也是芯片有问题吧?可以换料板上的试试看

不是芯片的问题,淘宝买了但是是假的,料板上拆了一个,之前用别的芯片替换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还是老款的啊?如果是那种BGA封装的升压芯片 ,我哪个信号没有就直接接过来的。那个升压的有时确实是 ...

QFN  条件满足  不升压。。。。。。。换了好多个才升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新东西不该放弃了的,发帖子求助也可以啊,不丢人,我都问月饼的

饼神大忙人.....大神不回复.....小白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