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escuer 15isk 版号NM-A71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01):
又是一年春雨季. 到了冬天.广州的冬天感觉很热.一个顾客拿了一台拯救者 说玩着玩着就不开机了 .我上电 发现电流上不去 以为死机. 就跟顾客报价 等顾客走后.我拆了后盖 把电池拔了 COMS电池也拔了.还是不开机.量了公共点1欧 果断拆机  用手机灯照  果断秒杀 一个电容裂了 换掉  上电 悲剧了 居然不过保隔  量了保隔管 阻值都是正常的就是G级没有19V 由于新版没有图纸 但是这台机的充电芯片是BQ2478 我有联想E455 NM-A231的图纸 这个充电芯片和这块主板NM-A711的一样 我量了VIN19 VDD6v  参考电压2.7V  就是acdrv 没有19V  二话不说直接换芯片 结果从TB上买了2个 还是一样的结果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条件都正常了 为什么不过保隔点 因为新机 我就上迅维看看有没有同样的案例 借鉴一下  没想到真的有  有人说这个主板必须得插上电池才能过保隔点  我抱着怀疑的态度试了一下 没想到真的可以  结果电流到1A左右不亮机 我想应该不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我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散热器和主板上的元件有连一起 我就用透明胶布贴了一下 就亮机了 . 这种新机第一次见 维修的过程中也要格外小心 别把金属之类的连在一起了.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这种新机的BIOS我没有拷贝 毕竟感觉没什么用 新的机器都是要原厂BIOS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A:
楼主错了,应该备份下来,原厂的和备份的bios是me部分数据不一样,但是实际维修时要bios主题部分,不换桥不换me,所以备份出来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错了,应该备份下来,原厂的和备份的bios是me部分数据不一样,但是实际维修时要bios主题部分,不换桥不 ...

问题是我不懂怎么改ME 所以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新机子就是要插上电池才能上电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新机子就是要插上电池才能上电也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了这种机器000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错了,应该备份下来,原厂的和备份的bios是me部分数据不一样,但是实际维修时要bios主题部分,不换桥不 ...

你·知道怎能该M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了这种机器0000000000000

嗯嗯 刚刚又遇到了一台 哎 幸好没吃亏

网友D: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

给点分 不用 花你的下载分 谢谢0000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