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联想B50-70光驱位改硬盘识别不到硬盘

楼主(2017-12-01):
请大师指教,联想B50-70光驱位改机械硬盘识别不到盘。bios里没有识别到。磁盘管理和磁盘驱动器里也没有识别到。有哪位大师知道的,请指点。

网友A:
查查硬盘供电!我好像原来修一台老DELL就有这毛病

网友B:
查查硬盘供电,数据地址 换一个光驱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硬盘供电,数据地址 换一个光驱试一下

换光驱了不行。联想客服给的答案是:这个款机器不支持光驱改SSD或者机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硬盘供电!我好像原来修一台老DELL就有这毛病

联想客服给的答案是:这个款机器不支持光驱改SSD或者机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硬盘试试吧

先装机械硬盘,不认盘,任何换固态也不行,换过3个硬盘支架

网友:
刷个BIOS试试。问题或放电试试

网友:
托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