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1g维修

楼主(2017-12-01):
客户那过来是说有摔过,一看轴都出来了。。 这个是用ab胶粘的 进正题,拿过来是不触发,电流0.003,待机应该没有出来,拆机,量啦一下3v5v点感对地阻值,没有短路,接电,电流变成0.017,嗯,这可以开机了,按了下开机键,上电了,难道是外设引起的,吧几个外设接回去,还是可以开,。。。。 ,全部装上去,又不能开,emmm,那就查待机条件,查看下图纸待机芯片是51123, 条件是16脚要有19v,13脚要有3v,8脚和17脚要有3.3和5v,18脚要有3v,都有电压,难道芯片坏了,先换个待机芯片再说,接电0.017,可以触发,在装机试下,我去,还是一样,,想了一下,难道是那个信号不稳定吗,,裸板测试,接电待机正常,上电,然后关闭,再开,可以,拔电接上去,再开问题出来啦,待机0.003 查待机芯片几个信号,发现S5_ENABLE  18脚没有电压,往前找,S5_ENABLE是由S5_ENABLE_KBC转换的 S5_ENABLE_KBC是ec发出来的,ec要发出S5_ENABLE_KBC,
3D3V_AUX_S5 要有3v电压,ACin要有电压,还有ECRST#要为高电平  量到 ECRST#只有2v,复位为3v,2v明显偏低,查图纸是上拉是一个排阻 量前端电压是3v,那就是你了,是 个10k的排阻,换上去3v出来了,然后待机也正常再试几次,都ok,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A:
为什么装上外设就不能开机,这个没有说明白哦

网友:
历害了,楼主细心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装上外设就不能开机,这个没有说明白哦

我遇到过装上键盘的话会不触发,USB口的话如果5v短路也不触发,还有那个触摸板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