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6S 刷機不出讀條錯誤9

楼主(2017-12-01):
客人拿來時先刷系統測試
結果跟客人說的狀況一樣

刷機時不會出現讀條

過了一段時間才出現錯誤代碼9

以前維修的經驗要嘛就是硬盤損壞

要嘛就是訊號點斷線

所以把硬盤拔了之後先量對地阻值

發現C5阻值無限大

之前遇到的是C5這個點到R5121第一腳位線路斷開

但這次這台C5到R1521第一腳位卻是導通的

再來量測發現是R1521的第二腳到CPU的線路斷線

導致阻值無窮大

這下心想頭大了

只好硬著頭皮硬上了

拔掉CPU後量測本來抱著只是虛焊造成的

結果電表一量發現是內層線路斷開

看來只好硬著頭皮飛線了

飛好線路之後用氯漆固定

然後重做CPU

上層一樣重做

再來焊回CPU量測硬盤C5這個阻值就恢復320多

因為電表廠牌跟大大們用的不太一樣

阻值可能會有些不一樣

後來確定阻值正常之後就把硬盤焊回主板刷機

這時讀條就出現了

終於修復完成

過程中當然有把飛線固定

之後測試功能都正常....

照片可能不是很清楚請大大們多多見諒

畢竟不常發帖也請大大們多多包涵

希望大大們可以多加個分

有你們的加分才有更多的發帖動力

网友:
楼主焊功不错,又拆cpu,又飞线!

网友:
真心羡慕能干cpu的兄弟…我一撸就死

网友:
               CPU这东西主要手工

网友:
哇!全是繁体字!全看懂了!:ku:

网友:
手工可以的

网友A:
首先问一下 为什么要用繁体字  为什么要用繁体字  为什么要用繁体字  重要的事情说3遍   然后 楼主手工很好~!

网友:
真羡慕你们这些会植A8A10的大神,我一搞就多半就死,成功率特低

网友:
厉害了楼主。CPU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问一下 为什么要用繁体字  为什么要用繁体字  为什么要用繁体字  重要的事情说3遍   然后 楼主手工很好 ...

大哥你好~~我是對岸的學員@@所以才用繁體字

网友(2018-01-03):
兄弟好技术。好佩服你。。。。。。。。。。

网友:
硬盘上的贴纸都装回去了,看来楼主是做事细心稳重的人,赞一个

网友:
看来楼主是做事细心稳重的人看来楼主是做事细心稳重的人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楼主焊功不错,又拆cpu,又飞线!

网友:
楼主的手工很好,我只修到CPU的问题,我就不搞了。搞一个坏一个。

网友B:
楼主问你个问你,根据你的情况,硬盘和CPU拿了下来,那CPU的那个脚应该也量不出阻值吧?你是如何判断CPU与电阻断线?

网友C:
技术不错  支持了个  我拆U就怕把电源给爆了,,,A9的电源容易爆 哈哈。

网友:
楼主的焊工很好,像楼主学习了。cpu拆的真漂亮

网友:
膜拜。能干CPU的都是大神。只能是仰望了。我搞电脑的桥还行,搞手机CPU基本上不会成功。。。。。汗

网友D:
我前天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但我是从C5脚飞线到基带码片边上的一个点好的

网友:
还是手工好,干CPU就完了

网友:
厉害了,又干cpu又飞线,手工不错,给你加两分

网友:
羡慕干CPU的,我还没有修炼成功。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你个问你,根据你的情况,硬盘和CPU拿了下来,那CPU的那个脚应该也量不出阻值吧?你是如何判断CPU与 ...

我是把電表切換到導通檔
正常線路沒斷線就是短路
斷線就是開路
用量電感的方式去量這個線路你就會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天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但我是从C5脚飞线到基带码片边上的一个点好的

樓主也是厲害!!
佩服佩服
手工也是不錯
一起努力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  支持了个  我拆U就怕把电源给爆了,,,A9的电源容易爆 哈哈。

是啊!!溫度拿捏要很小心
我都是抓特定溫度才把CPU取下
我還需要再多多練習

网友:
可以搞CPU都是高手

网友(2018-02-23):
cpu一直让我望而却步、、、、、、、、、、、、、、、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不但技术niub手工还厉害 请问之前在哪里学习手机维修的

网友:
这手工没的说,厉害厉害!!!!!!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高手啊,CPU做是漂亮,请问楼主是香港人吗?打繁体字不容易啊,加分必须的

网友:
楼主你是台湾的吗?繁体字看的好累啊简体看多了繁体好多都不认识了

网友:
牛掰 就佩服干CPU的大神

网友:
CPU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像大神一样能动他呢。

网友:
拆 CPU一个点都没有掉 叼 爆了

网友:
样主焊功不错,那种电感确实不好取的!

网友:
很强,我都很久没动过处理器了,最近都不敢拆

网友E:
翘CPIU 怎么尽量不让变形呢 857DW直风的

网友:
一看手握老铁的功夫就不浅,起码5年以上焊工

网友:
老板我还没看帖子就先评论下,繁体字我看好吃力啊,毕竟简体我习惯了,

网友:
没有扎实的手工,知道也不敢弄,楼主思路也清晰。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强了,把弄CPU说的这么简单

网友:
这手工可以,谢谢楼主分享!1!!!!

网友:
真心羡慕能干cpu的兄弟…我不怕人笑,真的搞了几回都没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03-25):
手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翘CPIU 怎么尽量不让变形呢 857DW直风的

改用旋风啊改用旋风啊改用旋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