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华硕K551L

楼主(2017-12-01):
简单拆机清灰尘 拆下所有螺丝 打开后盖就可以看见久为的扇热片了

网友:
图片更多一点就好了 那样更详细更具体

网友:
很好,点就好了 那样更详细更具体

网友:
只拆个后盖就能清,到是挺方便 的

网友:
结构比较简单,拆起来难度不大注意后壳螺丝长短,如果能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华硕这款机器挺好拆的,后盖螺丝打完就可以拆开c壳

网友:
华硕这款经常拆,也比较容易拆的,但是很像很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