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50-70(NM-A271)的高清无码种子

楼主(2017-12-01):
如题!就要图片中圈里位置的高清图,谢谢大家!

网友:
看到你帖子 已经晚了。 刚好前2天修好一张这主板   同行拿走了

网友A:
你这里 是CPU供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 是CPU供电吧。。。。。。。。。。

是cpu供电,接到的时候已经严重烧焦了,我就洗干净,搞到不短路了,但是cpu没发出开启信号,不确定是不是cpu挂了,还是那个位置还有其他电路导致,放弃了

H55

网友:
有苍老师的高清五码种子,还有很多老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cpu供电,接到的时候已经严重烧焦了,我就洗干净,搞到不短路了,但是cpu没发出开启信号,不确定是不是 ...

CPU 收到 VCCST PWRGD 才开启。 我的那个是 芝麻官坏了,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收到 VCCST PWRGD 才开启。 我的那个是 芝麻官坏了, 修好了

我这个信号查到已经有了,图纸上是qc6,这个信号正常的,cpu没发出vr_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