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80 LA-B091P触发到0.2多掉电

楼主(2017-12-01):
机器触发电流到0.2多,马上就掉电......可以在次触发.......情况一样的..BIOS刷过了..请问大师们给个思路下

H55
给CPU来一炮。。 我修过一台是CPU 虚汗了

网友:
看看触发时候哪个供电没有输出,重点查下CPU供电

网友:
查下二级电压都出来了吗   包括CPU供电电路   剩下就是CPU了

网友:
二级电压cPU供电电路   剩下就是CPU了

网友:
二级电压杨伟了 起不来, 检查下

网友:
电压没有转换出来!!!!!!!!!!!!!!

网友A:
谢谢大家,,后面检查是CPU挂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吗   ,看看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后面检查是CPU挂了.............................

请问大神cpu挂是哪个信号不正常? 还是直接短路了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还没出,,,

网友:
看看CPU供电,周围电路!!看看CPU供电,周围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明显的缺少供电呗,供电出不来肯定会掉电的

网友:
CPU供电 问题 吧                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