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裂了可以接吗

楼主(2017-12-01):
电源接口220V处裂了 N和L到整流桥不通 可以直接一拖锡把它们连一起吗 图中我把裂的位置刮了然后加锡  搞完后还没加电 问下
电好像没经过板层吧  求助!!!

网友:
也可以的,要给裂缝加个棒棒胶就好,别接触金属壳子就危险了。

网友:
用导线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接没毛病。。。。。。。。。。。。。

网友:
没有其他板层,放心接就行。。。。。

网友:
放心接, 没有任何的问题, 搞完了用热熔胶固定下

网友:
稳固的做法:断裂处要加铜线过桥,再补焊。
电源D头要用胶固定好。

网友(点评):
老司机说的对 如果美观的话 可以上点绿油固化下

网友:
可以 飞线 飞飞飞飞飞飞  飞就完事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这个有什么啊,电源板也没什么板层的说法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可以

网友:
可以接的啊  没毛病   电源板也没什么板层的说法

网友:
先把板子固定好,接着按着线路板断裂的地方,刮开或者刮断铜皮,飞线 不要太细

网友:
显示器电源是单层板,可以链接的

网友:
可以呀,但是你接完了还是没有修好。感觉浪费电了焊锡了

网友:
大哥你是怎么认证的技术员

网友:
怎么不可以?线搞粗点就好了,完了再搞点胶粘住不就OK了

网友:
换电容剪下的脚,融到锡里面就行,起到加固的作用,焊好不行的话,说明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直接飞线可以的   注意不要碰到金属壳就行

网友:
没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放心搞  没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放心搞

网友(2018-01-29):
在板子开裂处 加焊一段导线 会更牢固 防止插电源线 造成开焊

网友:
可以 但是要接好一点注意 漏电的

网友:
我一般都在里面加个电容腿

网友:
中间加根铜丝吧,跟水泥里要加钢筋一个道理。

网友:
飞线,连都可以,只要是同一条线……完全毛问题

网友:
楼主可要注意安全哦,这种电源板不小心可是会电死的哦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的 ,最后还要做好固定。就ok了 可以用704也绝缘也可以起到固定作用

网友:
断掉的线接好 不短路就行了 稳稳地

网友:
来自: 中国
这机器没有板层线,直接在上面接好就行了

网友:
很难接 危险 打火的

网友:
为了稳定 ,建议再飞一条粗线为妥。这种电路板的电路都是双面电路

网友:
放心接, 没有任何的问题......,

网友:
飞线最稳妥,电源插头插两下又断裂来了

网友:
就这样处理,没有问题的,实在不放心就加一条线上去

网友:
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这种板子,简单好修打好交再补好焊旧行了

网友:
可以,接好粘好固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
单层板这样处理是没有问题的,注意好强度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要给裂缝加个棒棒胶就好,别接触金属壳子就危险了

网友:
最好是加个导电的东西焊上面,直接加锡不一定结实

网友:
可以接的 接ADJ 5V 开关 接地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