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40 g2 掉电

楼主(2017-12-01):
今天在店铺里收到一个hp elitebook 840 g2的板子,顾客说是不开机,自己上电试了一下,掉电,上电到0.2a左右就掉电重启,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板子了,遇见缺供电还好说,怕是供电正常别的原因引起的掉电,那才麻烦呢,话不多说拆机 拆机打电感阻值正常,去掉内存后上电0.2a不掉电不会反复重启了,去论坛看看有相识的问题没。养成了习惯了呵呵,大部分就是刷BIOS之类的。心想碰碰运气撞大运。在论坛找了一个BIOS刷了上去涛声依旧还是掉电啊。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了,量电压吧,一个一个的量,发现有一个电感没电压,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压没出来。就在论坛上找了图纸,看看什么电压没出来,如图
l6300这个电感没电压,这个芯片是直接出来电压的,可能是内部集成MOS管吧,测量15脚
VIN 28脚电压正常,26脚VREF电压也正常,怎么不出供电呢,奇了怪啊,一般情况下有上下管时,可以拆了上官看G级是否有电压,自举是否正常,这个只有一个电感啊,仔细看图,5脚BST不就是自举嘛。量了一下果然发现异常,此处没有电压,0v,看它相连的电阻电容,发现电容端有点发黑,用镊子戳了戳,掉了终于发现问题了,找块料板换个同样容量的电容,提醒各位,这个电容可不能乱换哈。还是比较精密的,不是滤波电容的话还是看看它起什么作用,再换 。换好之后,再次上电,开机有点慢,可能是刷的BIOS问题,把原来备份的BIOS刷上,很快就亮机了,维修到此结束,各位看官加点分哦,写个帖子不容易哦,

网友A:
理论挺扎实的,让小白学习了,问问大师,能不能把BIOS发出来啊,我也有个板子,刷了好多次不是不开机回事开机太慢啊,

网友B:
。。。这照片实在看不清楚,不过楼主心细啊,要是我肯定是先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照片实在看不清楚,不过楼主心细啊,要是我肯定是先换芯片了

不好意思哈,我用手机拍的,像素不行,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挺扎实的,让小白学习了,问问大师,能不能把BIOS发出来啊,我也有个板子,刷了好多次不是不开机回事开 ...

好的,QQ给我,我再传给你哈

网友C:
缺供电的还好修   捡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供电的还好修   捡到钱了

是的呢,确实捡到钱了哈,为老板捡的

网友D:
BOST脚的电容只要是芯片BOST脚上的都是通用的,前提大小要一样

网友E:
查信号了,看看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F:
楼主这是自举不足。需要进补了。

网友G:
这可不是捡来的。。。这是积累来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H:
楼主修的心细,理论基础也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的心细,理论基础也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感谢你的评论。我会再接再厉的哈

网友:
感谢你的评论。我会再接再厉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可不是捡来的。。。这是积累来的

我也是小白啊,刚从实地出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自举不足。需要进补了。

嗯嗯嗯,是的啊,每天学习新知识哈

网友:
谢谢你的评论,我会再接再厉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ST脚的电容只要是芯片BOST脚上的都是通用的,前提大小要一样

是得,我就是在别的板子芯片自举上找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信号了,看看信号都正常不???????????????

正常的,供电,基准,开启都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