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三台笔记本电脑的维修

楼主(2017-12-01):
第一台:
版号:K43SD  REV:5.0
故障:反复掉电重启几次后就可以亮机
这机器去年也有修到过几台,问题出在USB 3.0这边,重写U5402的程序就可以解决问题,程序论坛有下载我就不上传了。附上版号,U5402位置图。

第二台:
机型:联想G500
版号:VIWGP/GR LA-9632P  REV1.0
故障:没待机

手机器,通电一看没待机,快速拆出主板,测量19V 正常,没待机3V  5V,这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打3V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其它各路供电阻值也没发现什么异常,还是老实查条件吧,打开图纸
+3VALWP ,+5VALWP是独立的供电芯片,没待机把待机+3VALWP先修出来,+3VALWP由PU401---SY8208BQNC控制产生

测量其工作条件:8脚19V ,5脚 LD0为0V ,线性电压都没有 ,怪不得没待机,这芯片有二路IN   当测到7脚为0V,正常应为4.3v左右,由PR402 ,PR403串联分压(7脚IN供电,这里可以理解为线性开启,起EN作用),量PR414 另一头也没电压, PR414又连着PR402  ,PR403, PC407,但在芯片旁边就是没找到这些料件,反面也没有,用万用表跑一通线路才找到,离PU401有点远,看图

PC407有点发黑,测量其阻值很小,拆掉PC407,主板找一料件换上,通电待机0.01,   电容不良引起,故障解决。附上亮机图

第三台:
版号:K43SD   REV4.1
故障:不开机,多故障

接手机器,待机0.02,不触发,拆出主板,测量待机3V ,5V都有了,心想问题应不大,就按不触发来修,
查南桥待机条件没发现异常,查EC IT8572E条件就发现问题,120脚 AC IN OC#为高电平,要低电平才有效,华硕机器的排阻门,先排除 ,换了RN3003

换好后测量还是一样高电平,AC IN  OC#还去到其它电路,查到保护隔离第二个隔离管,三个极完全通了
找一好的P沟道MOS管换上,问题还是没解决。

查充电芯片BQ24740条件,测28脚PVCCD就发现问题,没电压,打其阻值,完全对地了,拆掉BQ24740后,28脚阻值恢复正常,找一料件换上,再测量28脚电压才4.7V左右, 28脚连着PD8802 ,PD8802另一头也是4.7v左右,由PD8802跑线到PQ8804
第三脚,PQ8804第二脚19V ,1脚7V左右的一个电压,但3脚才4。7V

PQ8804是PNP管,现条件满足,没导通,找一料件换上 ,PQ8804 三脚有了19V ,插电自动触发,电流停在0.57不动,测量除CPU电压外,其它电压都有了,
查CPU供电芯片ISL95831的工作条件

查到VDD  ,VDDP都没电压,与它想连的10欧电阻都是开路状态,打其阻值对地短路,拆了ISL95831后阻值恢复正常,换好二个10欧的电阻,通电电流上到了0.85v左右的一个死电流,像不是不过内存,测量没CPU集显电压,测量ISL95831条件没发现什么问题,重刷BIOS 换内存  问题依旧,查CPU出集显的条件,
PWROK,APWROK,DPWROK 都OK,心想不会是CPU挂了吧,拿平时测试的CPU换上,电流上下跳动几次到1.45,看样子是有显示了,
接上屏幕 ,开机正常显示。
附以上机器图纸 ,点位图

网友A:
第三台修的不错   修了不触发还修了CPU供电

网友:
不错写的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台修的不错   修了不触发还修了CPU供电

谢谢,华硕的机器没图纸,只有点位图,现修多了华硕的机器觉的点位用起来也很顺手,跑线比图纸方便

网友:
修的不错,帖子写的也很详细。。。学习了LZ的好经验

网友:
谢谢各位加分支持,文笔不行, 但只要有时间,还是会把有代表性的维修例子发表出来

网友:
高手太厉害啊,学习学习。。。。。。。。。。。。

网友(2018-08-31):
头脑清晰,高手一枚,学习了.......................

网友:
老板技术牛逼 谢谢分享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2019-08-07):
华硕的机器没图纸,只有点位图...............

网友:
修的不错,学习了LZ的好经验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景仰了。。第三个很难修啊,故障一个接一个,我现在是碰到要拆芯片的就头疼,因为焊接水平也不过关

网友:
高手 就在不解释

网友:
看的眼睛花:我总结下-第一台 干 USB 3.0 ROM,第二胎 干 3V LDO 开启, 第三台, 干 隔离管,干充电IC,干充电IC 的供电脚 芝麻官,干 CPU PWM芯片和供电的二个电阻,不出集显 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