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C 不开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2-01):
型号:联想E530C
板号:QILE2  LA-8133P
故障:不开机,不触发

        女同行提了一个电脑朝我这一甩,说一声:”帮我看一下,不开机“,然后急匆匆走了。我打开接上可调电源,显示0.04待机,按开关没有任何把反应,心想问题不大。拆开前面板找到开关引脚JPWR1,对着图纸量了一下,第1脚+3vlp,+3VALW没有电太远,第2脚   ON/OFFBTN#具然有19V的电压,第4脚LID_SW#有0.9电压,显然,这三个脚的电太都正常,正常都应该是3V电压才正常。
追查这三个信号来源,+3vlp,+3VALW来自RT8205

LID_SW#和ONOFFBTN#去了EC

顺带测量EC的供电也没有,所以重点查待机芯片RT8205的工作条件
发现B+没有供电,而且还短路,呵呵,这下好修了,采用烧机大法,准备好后,把CPU拆下,用表量一下B+,又不短路了,CPU装上又短路了,难道是CPU坏了,又查了一下CPU供电,没查到相关联的。有点纳闷。取下CPU我把电压调到3V,然后在各大电感后级测量,呵呵发现PL1004测到有3V,问题终于找到了直接干掉PQ1005,从其它板上拆一个上管装上,加电亮机。

来张亮机图:

网友:
发贴真累!最近维修不多!闲来没事。

网友:
发的贴思路还不错,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CPU是好的?装CPU短路是因为CPU内阻本来就低?

网友:
运气不错,CPU没坏!好多时候CPU也坏了。客户不修了,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CPU居然没坏运气确实好....这种我遇到的基本CPU都挂了

网友:
这款机坏CPU还没遇见过!

网友:
恭喜楼主,3XX大洋到手了…………。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人生就是要这样能折腾,肯于动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修的多了,知道从哪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