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PU供电故障(华硕K42Jr V4.1 )

楼主(2017-12-01):
收的坏主板,估计是上家放弃维修了,但没有修过的痕迹。
通电自动触发CPU供电到1.5V,然后保护掉电。测试VID线路测试正常,换过CPU,RT8856D VCORE检测脚一直为0V,测量跟CPU VCORE脚又是通的,这个脚电压应该跟VCORE是一样的啊,有人遇到过这种奇葩问题没,找一片CPU供电正常的板子,把RT8859换过来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其它器件或PCB线路故障了

网友:
已经搞定,花了好几个小时,哎

网友:
恩,你这个故障 有点复制           搞不懂

网友:
什么故障  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啊,,,,,,,,,,,,,,,,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显卡供电芯片虚焊掉电是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最后是什么问题  说出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修了哪里好了,分享一下啊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