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原厂bios X556UJ

楼主(2017-12-01):
华硕原厂bios X556UJ。。。。。。

网友(2018-08-24):
可以开机,,,BIOS可以放心下的

网友(2018-10-07):
是 2.0版本的吗? 我的是是独显的 能用吗?

网友A(2018-11-07):
2,0 版本的验证  机器不亮  原来能亮的  楼主是个不负责人的人 不写清楚

网友:
是我不负责任还是你不懂,什么2.0之类的这些版本都是主板的版号,和BIOS没有对应关系,内网下载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你们所谓的什么几点零标注,只有BIOS本身的版本号,自己要先搞明白了再讲话。

网友:
上传的bios是原厂命名改都没改过,F后面的数字就是bios的版本号。

网友(2019-02-21):
亲测秒亮机,X556UJ2.0 X556UJ 202

网友(2019-05-12):
你这个版本的BIOS刷啦确实秒亮机,但是有个问题就是930M的显卡会打感叹号

网友:
你这个可以亮机,秒亮,但是930M显卡的板子显卡会感叹号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A:
2,0 版本的验证  机器不亮  原来能亮的  楼主是个不负责人的人 不写清楚

我试了也不行,上电0.28左右,估计不通用,我的是REV2.0,贴纸X556UF【201】,我原来可以开机,就是USB不能用,刷下试试。

网友B(2020-12-10):
我的刷了直接不触发了 板号x556uj 贴纸也是x556uj 后盖型号k556uj 原来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了直接不触发了 板号x556uj 贴纸也是x556uj 后盖型号k556uj 原来是不定时掉电

纠正一下 是我的编程器问题 我用我同事的编程器刷上去可以开 亮机也快

网友(2021-06-29):
我试试lllllL

网友(2021-12-27):
我的刷完也是显卡940M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