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原厂bios X541UV

楼主(2017-12-01):
华硕原厂bios X541UV。。。。。。

网友(2019-04-18):
搞下来测试一下,谢谢分享。华硕的本子,需要这个。

网友(2019-11-22):
刚好在修x541uv 测测看

网友(2020-03-07):
可以亮机,谢谢楼主。。。。

网友(2020-09-07):
我的  神机 第一次装上 电池  用 电池开机正常,能进系统。。。。系统里关机 然后用电池 无法开机了。

网友(2022-08-13):
这个机器原机的bios芯片是否有otp?原来的识别不了,换别的型号和买来的新芯片刷写之后都是不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