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修好的希望么

楼主(2017-12-01):
下面有一排线,拆卸之前是好的,会是震到了么
原因

网友:
屏报废了!!!!!!!!!!!!!

网友:
换屏吧...没救了...都漏液了!!!!!

网友:
手法或者操作不当 屏有问题了
以后多注意

网友:
报废了额。。。。。。。没搞头了。老板

网友:
爆屏啦,报废了,没搞头了,赔一个了...

网友:
报废了!不用搞了 不是屏线问题!是屏炸了!

网友:
有圆的部份看,是屏的质量问题,外力作用再什么开弄都做不出这效果,从第一张图看这屏已是不正常了,楼主摘这屏跟买彩票一样中了千年一遇的大奖,

网友:
很明显拆外壳时手指压到了,没用启屏器吧

网友:
楼主操作不当,屏挂了。换吧,无药可救、

网友:
这个是呗外力破坏的 屏幕漏液了 换屏吧

网友:
屏下部废了

网友:
屏坏了 没得搞了 恭喜楼主···

网友:
屏报废了,只能换屏了!没办法修的

网友:
屏幕受到挤压了,以后多注意,小心为妙

网友:
报废了屏。,以后多注意,拆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屏坏了,应该是拆的时候压的,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