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有驱动波形但输出电压几乎没有

楼主(2017-12-01):
一块昂达945GCT不出内存电压,测上下管波形和PHASE以及BOOT的波形感觉都比较正常,请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MOS管和电感以及分压电阻都换过了,故障还是跟之前一样

补充内容 (2018-4-3 10:32):
换了个新的芯片,好了,没想到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RT9202的图纸给大家看看,请问这是否是欠压保护了,只能测到瞬间波形

网友:
电感我都换了,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负载短路啊

网友:
驱动波形明显不正常,哪里会这么窄的

网友A:
RT9202电路一共才10几个元件,一个一个换也好了.//

网友B:
能问一下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吗,多少钱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T9202电路一共才10几个元件,一个一个换也好了.//

呵呵,945板多少钱,40/50块一片好板,还投十几块修。

网友:
波形不对,自举不足或者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吗,多少钱买到?

是汉泰DSO3202A,存储深度比市面上的高几倍,适合用来看细节波形

网友:
可能是负载短路,或者把c2 c3 c6电容一起换了试试看!

网友D:
945的板子还修,现在我三代板子三把斧子后,都扔一边了,全部10块一块卖钱了,修一块板子不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945的板子还修,现在我三代板子三把斧子后,都扔一边了,全部10块一块卖钱了,修一块板子不挣钱

客源多呀,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945板多少钱,40/50块一片好板,还投十几块修。

讲究维修成本,时间、技术都是成本。

网友:
不在于修板子能赚多少钱,,主要是这种故障很特殊,想练一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