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笔记本插上键盘 不触发,是不是键盘问题?

楼主(2017-12-01):
东芝L510笔记本插上键盘 不触发,拆下 却正常,手上没有键盘替换测试。是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
如果拆开键盘可以开机,就大胆地订键盘换吧,建盘短路会不开机

网友:
遇到过键盘引起的此类故障,楼主不用纠结,直接换键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