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中 有些cmos电路里主板clear cmos是两根针

楼主(2017-12-01):
以前教程里面是三根针 一根是rtcrst 通过跳帽连接中间一根针给南桥复位供电 另一根是地 现在很多主板是两根针 这两根针一般是连接到哪里呢

网友:
一根地  一根是通向桥吧  接上跳帽就能清除CMOS吧

网友:
二楼已经回复你的问题了。2针的默认空着,需要复位rtc模块就得短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A:
不说话,只发图。你要的答案在这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这图发得及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话,只发图。你要的答案在这

感谢饼哥的回答 一针见血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