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75主板USB口引发的毁灭性灾难

楼主(2017-12-01):
   今天我心情很不爽有一块主板USB口不能用查USB口5V供电正常可插上U盘就是不能用换上鼠标也用不了然后就清除BIOS设置并恢复默认设置还不行然后就加焊南桥因为无BGA就用热风枪调到400度风速调到7加焊完毕后插上ATX电源竟然不上电了我勒个去再加焊一遍还是不上电愁死我了郁闷见了鬼了。

网友:
没精钢钻你也敢弄这个瓷器活,而且还是用风枪还400度,十之八九桥挂了,没挂也够得你整,板断线或脱焊,

网友:
用热风枪能代替BGA? 如果可行那还要BGA干啥??

网友:
新手不懂,来这里看高手知道,顺便学习下

网友:
风枪还是没有BGA稳定 ,死亡率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