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风扇狂转

楼主(2017-12-01):
机器型号:苹果A1466 13年
板号:820-00165-A
故障:1分钟后风扇狂转,声音很大
维修流程:

风扇狂转原因大概以下几点:①bios的问题
                                          ②风扇问题
                                          ③温控问题
                                          ④其它外设问题
修之前查了论坛,发现好多这种问题,可惜都没解决我台机器
①先按了四个键复位一下,无效
②刷bios,无效
③风扇没有,暂时没换
④键盘,触摸,外设都能正常使用,ps(有种说法,断开触摸到主板的排线会狂转,断开电源小板到主板的排线也会狂转,修好后忘了测试),目测排线正常,接口也正常,没发现问题
⑤查温控线路,smc总线有好几组
发现SMBUS_SMC_1_S0_SCL
       SMBUS_SMC_1_S0_SDA
这2个阻值一个400多,一个只有90,明显90的不正常,如图

接下来拆相连的芯片,拆了小芯片后,不行,只剩ec和小接口 了,接口目测没看出问题,直接拆了ec,还是不行,直接把小接口干了下来,阻值正常了
⑥看来问题是这个小接口了,接着重值ec芯片,值了几次也没值上锡球,恰巧来了一个同行,催着修他刚带来的机器,此时心里无比烦躁啊,骂娘的心都有了,这个同行每次来都是火急火燎的,ec暂时先不值了,修同行带来的机器,(索尼的笔记本,进水的无图纸,难修,打发同行先走,留下机器)
⑦重新拿出ec值球,抽根烟,整理一下心里的烦躁
钢网对位的时候,肉眼看对的很好,用放大镜看了一下,好多ec焊点在钢网的边上,没对齐,怪不得锡球下不去,这次很快就值好了,焊在主板上,打值正常,上电不触发了,ec被我干死了
⑧买了2块料板,换了一个ec,正常触发亮机了,风扇也不狂转了

 会员707544300鑫豆2025-4-26 22:27
 会员1347400300鑫豆2023-12-1 19:31
 会员11665002元2023-7-5 18:46
 会员11789532元2023-6-1 09:32
 会员11954802元2023-3-9 15:54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必须得买料版啊? 这个是不是必须得买料版啊?

网友:
ec的程序可以刷吗?》ec的程序可以刷吗?》

网友:
我都是买料板,比单买ec贵不了多少钱,ec没刷过,高手会不会刷我就不知道了,刷ec应该很麻烦

网友:
看到我头都大了:ciya:楼主有图纸好修一点,应该先查筒单的,再拆EC

网友B:
板子是00165,年份是15年的,不是13年。这个会伴随苹果系统卡慢,win系统不卡慢,如果开机就狂转,看小板排线,你这种开机一分钟才开始狂转,触摸排线那边的概率7成,温控的概率2成,摄像头也可能会导致。主要是触摸那边容易进水一些。

网友:
电池造成的,一般风扇不会狂转,直接苹果系统卡慢

网友:
苹果的温控电路怎么那么多

网友:
一般这种有风险的维修。。我都建议他先对付用吧

网友C:
先易后难楼主没按流程走的后果,还焊死了EC

网友D:
其实这个就像内存芯片一样,温度不对吹久了就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00165,年份是15年的,不是13年。这个会伴随苹果系统卡慢,win系统不卡慢,如果开机就狂转,看小板排 ...

同学很了解苹果啊,能在说说温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易后难楼主没按流程走的后果,还焊死了EC

小芯片都拆完了,最后才拆的ec,小接口当时没看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就像内存芯片一样,温度不对吹久了就容易挂。

吃过亏,以后就知道了,钢网要完全对齐

网友:
小接口咋会坏 是不是里面铜折弯了 还是进水

网友:
这个是不是必须得买料版啊? 这个是不是必须得买料版啊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楼主思路明析,修的过程有点区折

网友F:
没有优先查接口的条件,直接上来就干别的,思路一开始就没有摆正,想着秒杀所以贪心走弯路了。

网友:
呵呵 这中问题我遇到过 我上次那条线没有接好  风扇狂转

网友:
加分,讲得详细。小白也学会了。。。。

网友:
维修很辛苦,楼主分享经验很珍贵,感谢!苹果的不好修,大家多分享共同提高技术。

网友:
学习,,,路过,,,看下资料,学习方法!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上次我自己那个就是狂转,摄像头引起的,可是坑惨了。

网友:
厉害了  值得收藏  这种情况  刷BIOS不好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G:
接口问题?崩溃,我之前也遇到一台,SMC总线全查了都没找出问题,最后只好改风扇电路,也没出现卡慢现象,但会降频

网友:
大师级的,向大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吃过亏,以后就知道了,钢网要完全对齐

钢网在哪里买的啊??????????????求地址,价格,,,,,,,,,,,,,对了,还想咨询点问题,可以留下QQ么

网友:
EC 我感觉不好植 植过一次没值好 以后再也没有值过了。全是买拆机值好的 下次我也用放大镜观察一下再试试

网友:
没修过苹果,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网友:
楼主厉害,细心+耐心一定能搞定,学习了。

网友:
修过好多都是触膜板排线那里进水了,风扇高速转

网友:
这种ec只要球植好了,位对好,风枪一加热,很好焊的!

网友:
这种机子一般直接限制风扇电流  虽然治标不治本  但是万一修得不开机了  要赔死

网友:
EC 其实可以直接值在板上 再把芯片吹上去

网友:
像这种通亮的机器俺是不敢搞的,万一搞不亮了还得赔

网友:
没修过苹果所有来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点苹果维修贴。

网友H:
修过一个风扇狂转并且速度变极慢的,应为还能开机就上ASD 的EFI 模式检查,可能运气好没一会就显示问题在摄影头,拆开底盖拔出摄影头插头发现有两条金手指都黑了,用酒精和刷子清洁插口,用小刀刮干净插头后插回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小接口引起的风扇狂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口问题?崩溃,我之前也遇到一台,SMC总线全查了都没找出问题,最后只好改风扇电路,也没出现卡慢现象, ...

那你都没修好,这种问题都是秒杀送钱的,你这个是win系统,不会卡慢,进苹果系统卡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苹果维修你们那边一般维修费收多少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     弯路就当经验     一个EC剪板也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楼主收费多少钱,,有没有报有风险呢,,

网友:
楼主维修好曲折啊,还好修好了,功夫没白费,小接口是啥问题?

网友:
对于苹果一片的模糊~~~~

网友:
小接口是接什么的?

网友:
温控电路出错系统总线微短。eC坏

网友:
接口还能导致风扇狂转,阻值不正常???  楼主分析是什么问题呢,接口里边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必须得买料版啊? 这个是不是必须得买料版啊?

对的,要用料板上拆的。运气不好拆个坏的哪就。。。。。。

网友:
楼主你修这个机器走了点弯路,不过最好还是修好了啊!

网友:
接口坏了也会导致风扇狂转 记住了  楼主技术好

网友:
ec的程序可以刷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就像内存芯片一样,温度不对吹久了就容易挂。

骚哥分析的很有道理啊,我前两天才刚走这个误区

网友:
曲折之路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风扇狂赚的问题、】因为 亮苹果的时间也特别慢、所以没敢修、怕干废了、后来给同行送去了400块 他给我修的、我真的想一个大嘴巴子 啊! 现在想起来真的、估计就是这个ec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  这接口你用bga取的吗

网友:
为什么EC干了一遍干坏了,是因为烙铁拖锡的原因吗?还是因为风枪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优先查接口的条件,直接上来就干别的,思路一开始就没有摆正,想着秒杀所以贪心走弯路了。

傻吊傻吊傻吊。 别说话 看天上飞飞机

网友:
修的很好。加分了。    EC干坏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风枪温度过高造成的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个机,现在是接电源小板的排线 单电源就不开,但一起接上电池就可以开机,接上排线 小板声音 USB都正常的 。不接排线 单电源是可以亮的。但温度好高一下就100左右 一下就掉电了,。还没有认真看来

网友:
不接触摸,也会狂转。以前修了一个13的。

网友:
收藏了,感谢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楼主标注的是摄像头的接口  是不是标注错了 理应该 查风扇的接口的条件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修过一个风扇狂转并且速度变极慢的,应为还能开机就上ASD 的EFI 模式检查,可能运气好没一会就显示问题在摄 ...

ASD 的EFI 模式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

网友:
EC我一般不用网的,植株感觉更好一点

网友:
呵呵,其实你是自己把自己搞复杂坏了,,先用眼睛修机,能解决50%的问题,,苹果进水机,先看进水部分,保护功能好,不会烧到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ASD 的EFI 模式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

苹果公司开发的 Apple Service Diagnostic 软件简称 ASD , ASD软件又分OS模式和EFI模式 ,OS模式是模拟系统条件下更好的测试处理器、USB、IR等设备,EFI模式就是直接测试基础硬件。 2013 年的A1466 应该是用ASD 3S156 版本来测试。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这么麻烦的机器都修出来啦

网友:
要是我碰到啦,早就放弃啦,太难啦

网友:
楼主经验很足,修起电脑来毫不含糊,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