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基准电压

楼主(2017-12-01):
好多机子上内存基准电压是是空脚,这是否意味着内存可以没有基准电压。或者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需要什么条件。修板子这个条件还需要测量内存基准电压吗: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可以空脚  但是不能SHORT    SHORT了就会不工作了

网友A:
哪个机子内存基准电压是空脚?截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机子内存基准电压是空脚?截图看看

第167脚不是内存的基准电压脚吗,写的n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167脚不是内存的基准电压脚吗,写的nc

你的图看不清。但我找了笔记本的DDR3的 167脚是 接地。
台式机的是TEST或NC空脚

正常应该是1和67是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