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进水开机掉电

楼主(2017-12-01):
型号  ACER 4738G板号  ZQ9
故障  开机0.4掉电
速度拆机发现主板有进水痕迹

用酒精清理干净

发现PR128已经发黑,几个测试点短线,霍尔元件断脚,把断线接好
PR128除去,找了半天没找到1M的电阻,由于是2个1M的电阻串联分
压,把PR136也除去,找了2个10K电阻换上。

测量发现PR128并没有19V电压。应该是断线了。于是随便借了一个
19V

通电上电还是涛声依旧,EC发出MAINON给PWM电路芯片作为开启信号,同时让PQ26导通,拉低MAINON_ON_G。PQ25截至,+15V经过
PR123形成MAIND,MAIND用于二级电压转换。

发现MAIND没有电压,拆除PR123发现焊盘腐蚀掉点了。直接调头

用棒棒胶固定一下航空线防止脱落

上电,亮机

电路分析那里可能有错,大佬帮分析一下 对不对,我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在实际电路中PQ26  G极并没有这个MAINON高电平信号,我以为是断线。强制拉一个信号过来会不亮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cer Aspire 4738G_QUANTA_ZQ9

网友:
进水机修起来麻烦,后期修好也会有小问题,还不如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