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p 不出3V 5V维修

楼主(2017-12-01):
待机芯片为51225C,VIN EN1 EN2正常,VREG3 VREG5也有
示波器测的3V 上管G极电压幅度低

3V,5V电压维持1MS左右后开始下降

更换1225C后故障一样,检测升压电路也都正常。
3V线性用示波器测试时发现纹波严重,滤波不良

更换3V线性滤波电容后正常。

这个是正常情况下的上管G极和S极的波形,G极电压一般为公共点电压加5V,这个机子的公共点通过PWM产生,在17V左右 。

网友:
看来示波器用处还是很大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文章,示波器用得6666666

网友:
你说的 是 3v电容 滤波,还是 线性VREG3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靠 没示波器估计真的很难会怀疑线性电容导致的

网友:
没示波器。估计这个难修了。。。。。。。。。

网友:
线性VREG3的滤波电容有问题没看到太懂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我从来没用过,这么6?????

网友:
示波器就是牛

网友:
线性 滤波不良 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有示波器好修

网友:
正常啊    17V

网友:
这个51125的3V线性不良就导致EC待机供电不正常,EC无法正常工作就不会发出3V 5V 的EN,所以没待机3V,5V

网友:
没示波器估计这个问题搞几个小时都弄不好哦

网友:
仁宝的板子还是很好修的呵呵 !!!!!

网友:
又是滤波电容不行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线性电压滤波不良,这个真心没有记过几回这样问题

网友:
电容坏掉的,这种好少啊~~~~~~~~~~~~~~~~~不用示波器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