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档显示的数值是电压还是电阻

楼主(2017-12-02):
一直很好奇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出来的数值到底是什么意思,万般执着,终得一解。
今愿与同样对电子感兴趣的朋友一起分享,不喜欢可以无视。

二极管是非线性元器件,非线性元器件的电阻值是可变的,这里只讨论二极管正向导通的情况,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可以看出曲线的斜率一直在增大,即二极管的导通时的等效电阻越来越接近于零。其正向导通压降接近于某个值,大致可以用这个值来表示二极管导通时的正向压降。用红表笔接二极管的阳极,黑表笔去接二极管的阴极。再用另一个万用表去量处在二极管档的万用表两表笔之间的电压(即被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会发现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的值是被测元器件的正向压降,单位是MV。显示的是电压!表示的被测原件正向电压降!

那为什么有人说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的数值是电阻值,单位是Ω呢?

原因是万用表内部有一恒流电源,恒定1mA,换算成电阻值和电压降数值一样。所以说二极管档显示的电压或者电阻都是对的。但是说非线性元器件的电阻值固定是多少没有意义的,举个例子,因为你可以说二极管正向导通时是300mv,但是说二极管正向导通等效电阻值是0.3Ω就非常可笑了

欢迎不同意见,喷子住口。作者亦付出心血
          最后祝愿天下
执着的人都得解,
倔强的人都攻城。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正向导通电压,但很多人把0.5V说成500欧

网友:
这个不需要过多的去用理论理解,你只要懂数字万用表的原理,这个自然就知道了,但是目前各大小搞培训的人都说是阻值,包括自称大师水准的人也是这样说。

网友:
啊 ,,,一直都没注意这个问题 ,

网友A:
二极体值显示500,根本不代表电阻值。
不信你可以试试
100K的测可能是480
300K的测只是500.
怎么解释。

网友:
哦,了解了lelelele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体值显示500,根本不代表电阻值。
不信你可以试试
100K的测可能是480

今天拿个电阻包取出个10K的电阻测试,二极管当显示无穷大,即超出测试范围。找了个100K的测试,亦超出测试范围。电阻档正常显示10K,100K。二极管档位2K都显示超出测试范围。测试8欧电阻,二极管档峰鸣。显示8,电阻档也显示8,又换了一个10欧的测试,二极管档蜂鸣。显示11,电阻档显示10.5。判断为测量误差,忽略,证明了二极管档即表示两表笔的电压降单位为毫伏mv,亦代表此时被测元器件的电阻值单位Ω。当然讨论非线性元器件的电阻值是随着加在上面的测试电压改变而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拿个电阻包取出个10K的电阻测试,二极管当显示无穷大,即超出测试范围。找了个100K的测试,亦超出测 ...

其实从你的这个回复,一理顺自然就是答案,称呼压降或者说阻值都具有一定意义的。

不是你一楼提出“举个例子,因为你可以说二极管正向导通时是300mv,但是说二极管正向导通等效电阻值是0.3Ω就非常可笑了”,实际不可笑的。我这里不提为什么习惯用这个二极管档值来测试,就只讨论为什么可以称阻值或者说压降,你都先设定了1mA恒流源,也明白阻值和压降就是一个数字。

其实你自己没有明白一个道理,线性元件----电阻以及非线性元件----二极管什么的,他们的关系如同匀速运动以及变速运动,阻值就等同速率,不能说变速运动就不具有速率,从伏安特性上阻值就是斜率。

所以二极管伏安特性的斜率肯定存在,无非斜率不是恒定值而已,也就是在你这个回复里就存在8欧 10欧电阻在二极档都有对应的测试值。回到你一楼的结论,你应该明白0.3Ω的确是二极管正向导通等效电阻值,你当然可能会从什么欧姆定律按0.3Ω来计算,最后表示0.3Ω不符合很多实际应用场合的表现,这个也不可笑,你看伏安特性本来每点的斜率不一致,也就是才称为非线性器件,你自己查各种非线性器件的R值,都会发现有一定电压 电流条件给的等效阻值,无非0.3Ω是电流为1mA条件下的等效阻值,注意有个等效两个字。

其实解释这么多,其实你知道定义知道规则,但结论有点违背自己所知道的基础,属于一脚都踏进门了,但自己为自己设个伪目标,然后再折腾,我想还是你自己可能把自己绕进去了,或者是某些不负责任的书籍什么诱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拿个电阻包取出个10K的电阻测试,二极管当显示无穷大,即超出测试范围。找了个100K的测试,亦超出测 ...

通常,胜利表100欧姆以下,二极体值可以说等同于阻值
超过100的,就完全不同的了,阻值变化大但二极体值变化没那么快了

如果是福禄克表,100以下二极体值,阻值是约2倍左右
如二极体值测出是20,阻值可能是40多欧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从你的这个回复,一理顺自然就是答案,称呼压降或者说阻值都具有一定意义的。

不是你一楼提出“举 ...

我不知道什么叫非线性元器件,你知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什么叫非线性元器件,你知道就行了

看你如此自信满满,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值肯定是正确的,斜率值是变化的,不同的条件下的斜率都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有什么可笑。

"举个例子,因为你可以说二极管正向导通时是300mv,但是说二极管正向导通等效电阻值是0.3Ω就非常可笑了"

其实你都知道非线性这个问题,难道每点斜率-----等效电阻就不具有真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什么叫非线性元器件,你知道就行了

其实再友善地平和地提醒你一下,二极管的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差异更是大的很。

你在一楼都设定一个假设,恒流源都是1mA,自然欧姆定律里分母就类似大学叫的归一化,电压和电阻基本等同数字。而测试值就是当时电压电流条件的直流等效电阻。

有些东西闭门一人冥思不如去看看大学级别的基础书籍,很多东西有大把的人总结过的,也区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