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瘦客户机不上电

楼主(2017-12-02):
修改bios设置掉电后自动开机,保存后开机一切正常,手贱按电源强制关机了,结果就开不开了,按电源没反应,bios放电后也没反应,短接bios1+8也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型号是XD8601,电源开关有点,但就是不触发。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强制启动电源看看能不能转先,有可能特么你一按就把电源给搞挂了

网友B:
只能检测下供电,或者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启动电源看看能不能转先,有可能特么你一按就把电源给搞挂了

那也太脆弱了吧,能不能是bios芯片坏了?怎么强制启动啊,说一下呗,本人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检测下供电,或者换个晶振试试

如何判断是否是晶振有问题,主板插电后晶振有电压吗?能说一下怎么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