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10 PIH61F10124-3测试OK

楼主(2017-12-02):
联想S510 PIH61F10124-3测试OK放心下载

联想S510 PIH61F10124-3测试OK.rar

网友(2018-01-03):
怎么是空的。。。。。。。。。。。。。。。

网友(2019-04-18):
刷上去报错0175

网友(2020-02-11):
谢谢提供BIOS,我的是PIH61F/Topeka 10124-1N,不知是否都能用。是一联想一体机 ThinkCentre Edge 71z。

网友(2021-01-27):
我的是PIH61F/Topeka 10124-1N,不知是否都能用。是一联想一体机 ThinkCentre Edge 71z。

网友(2021-10-03):
下载试试,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24-11-28):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扬天S560-00一体机,板号:PHI61F/TOPEKA   10124-3。。。故障现象:插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F_PANEL插座第4脚绿线触发排针3.3-3.2-3.3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0-3.3V.。。。跑线路画出电路图是由D38\R14\R616\C567组成,,估计C567和D38不良将它们拆除,,,插电按开机键3.3-0-3.3V,测试N次都正常了,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