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锡焊有毒吗?

楼主(2017-12-02):
助焊剂是松香,焊元件的时候总会飘起奇怪味道的气体(小颗粒),吸进去会不会有害。。。需不需要买口罩,防毒面具之类的?

网友:
没错,有毒!
但是你闻到的松香味无毒,主要是在你手上沾的焊锡的铅和你吸入的铅蒸汽。
用完焊锡必须洗手,过程中注意通风,减少焊锡蒸汽的吸入。
我们老师说现在的焊锡无毒,你妹啊,老子的焊锡卷上明明标注着pb37%,您用过焊锡没啊。
目前主流的焊丝为Pb、Sn工艺。也就是说,没有标注ROHS的焊锡丝都是锡铅合金的,这种含37%的铅。
你可以选择购买符合ROHS标准的焊锡,这样是无铅的,但是熔点高,不容易使用。
简单判断方法:用焊锡和手摩擦,留下黑色痕迹的是有铅的,留下黄色痕迹的是无铅的。实在不放心的买纯锡,一小坨花了我10块钱啊,不够我焊两次的。

网友:
A、里面含铅,副作用有:
神经系统损伤、贫血、高血压、心律失常、肾功能损伤、头昏、乏力

B、铅挥发性:油页岩(含微量铅,仅做类比用)
360℃终温、   5°C/min温升后铅的挥发率约为5%   ;
500℃终温、   5°C/min温升后铅的挥发率约为30%  ;
500℃终温、20°C/min温升后铅的挥发率约为40%  ;
温升和终温越高铅挥发性越强 [5]
铅的熔点327.502°C
锡的熔点231.9°C
焊锡丝熔点181-260°C ,随铅的含量增加而增加

C、焊铁头温度
可调温度:100-500 °C

D、解决方法:
1.务必加强空气流通
2.应该戴口罩、手套
3.焊完后须仔细洗手、洗脸(去除铅烟残留),或者洗澡更衣。
4.多吃优质蛋白质(如:大豆、鱼虾、牛奶等),饮茶,吃虾皮(Ca排铅),大蒜,胡萝卜,木耳
5.有条件可采用“无铅”焊锡、焊台。
6.烙铁头温度不要过高

参考
1.科学膳食预防铅中毒【《安全与健康:上半月》2009年第4期】

2.铅中毒_互动百科
3.用有铅焊锡丝焊锡会铅中毒吗
4.谁知道焊锡丝的熔点是多少摄氏度?
5.油页岩热解过程中铅的挥发性研究 《燃料化学学报》2008年第4期
6.手工焊接对电烙铁温度的要求 黎海金 《电子工艺技术》 2010年第2期

网友:
我觉得会有,总是感觉自己焊时间长了之后会觉得头疼

网友:
应该是有害的。用的时候加强空气流通吧。

网友:
还要提醒,焊锡中的铅中毒,检查身体的时候增加一项检验,

网友:
常用的63Sn37Pb是含铅的,标Rohs或者PbFree是无铅的,无铅焊锡熔点一般高于200度。

网友:
毒是肯定有的

网友:
哎   真的有毒啊  天天都在用助焊膏  松香之类的东西   也没有特别注意 就是觉得气味有点刺鼻   看来以后需要多加小心了

网友:
对身体指定是有害的,,,,,,,,,,,

网友:
有害     焊接时候最好搞好通风    身体重要

网友:
自己加个风扇在旁边就可以了,排走部分烟雾!

网友:
还好吧  多吸  会出问题吧

网友:
焊接用得焊膏、松香、锡丝多半对身体还是有害得。

一入维修深似海,从此身体不由人。

网友:
肯定有毒    除胶的 时候  胶也有毒   还有 洗板水 也有毒    总之   做维修  肯定 要 伤害身体的

网友:
有毒的!最好的办法是赶紧改行

网友:
电路板有的物质元素很多的,铅汞镉都有,烧的冒烟就挥发了

网友:
这个焊多了会不会肾虚啊

网友:
自己感觉得出来啊!在封闭的屋子里!焊一段时间后就感觉不舒服!出去狂一圈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