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今早遇到两个苹果黑屏打圈圈 然道不能换电池了

楼主(2017-12-02):
今早遇到两个苹果黑屏打圈圈 第一个是换了电池没几天6p。玩着过会儿就打圈圈黑屏 像没电要关机那样 几秒又正常 换了新电池一样,  第二个进来跟第一个一模一样 也是说睡一觉起来就这样了是7p 好像也换过电池 这是怎么回事 苹果不让换电池了吗

网友A:
目前基本已经确定是系统BUG
只能等系统更新
把时间调到今天之前就可以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基本已经确定是系统BUG
只能等系统更新
把时间调到今天之前就可以 了

就是日期改成今天之前对吧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日期改成今天之前对吧  太感谢了

恩  把12月改成11月试试

网友:
我用电脑刷11.1.2的系统就好了,好像用手机刷11.1.2的系统会有BUG!!!!

网友:
系统问题 不要着急 不要盲目的维修这样会出事情的,电池它还是应该不会管的 反正都是原厂的

网友C:
把系统刷低一点版本完美解决!试过很多台了

网友:
重新刷一下这个版本就行了,不用换电池。遇到几个了

网友:
系统BUG  重新刷机

网友B:
刷机竟然刷不进去 8P : 改时间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竟然刷不进去 8P : 改时间也没有用

还原设置。我这里已经有好几台还原设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系统刷低一点版本完美解决!试过很多台了

大神怎么刷低版本,请赐教。

网友:
已经遇到好多台了  刷机11.2系统就好了  11的系统BUG太多

网友:
这问题那么奇怪,确定是电池问题吗  有可能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系统重新刷一下,什么都解决了,这不是大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u2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多看看 feng.com 最大的苹果粉

  来迅维发表也是第一时间知道问题

网友:
11.1.2系统的BUG   升级到11.2就好了

网友:
众人拾柴火焰高,让我学到了很多奇思妙招

网友(2018-01-07):
刷入稳定版本系统,我的升级最新测试版。各种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