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7-12-02):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笔记本G480,通电跑马0.01按开关没有反应,先报价再打开 开始干它 拆开盖一看我靠烧通电管了 换上去还一样下面3 5V没有出来 心想不可能直接换个管就轻易好的吧 拆掉量下烧坏的管子直接连到BQ727 换掉 通电 终于出来3 5v了 开机 秒亮 爽

网友:
这个是电池充电芯片挂了, 导致公共点没电

网友A:
楼主,这直连线,插电池会短路的

网友B:
这个修的很爽,换上MOS管就来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的很爽,换上MOS管就来火了

也算是简单的一种维修了 毕竟换两三样零件就好了不用太思考大脑 太复杂的都叫换了 一样要赚钱就好

网友:
直接连电池能充到电吗?还是修出来好点

网友:
这样做,插电池能充电吗?谢谢分享

网友:
糊了  烧得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直连线,插电池会短路的

完全正常使用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