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和联想B460E

楼主(2017-12-02):
     故障机      联想y400
    故障      不触发
  好久没发贴 分也用的差不多了,还混一点分。
机器修好很久了拍了照一直没有发,今天刚好没什么事情做就想着发了的了,先看看机器吧    板子不错,看着新,不过拆开发现有进水的痕迹   好吧,进水的地方先处理了,说不定就好了勒。。。 处理好後上电,0.00没有一点要触发的迹象啊,量隔离正常,待机发现问题,3.3   和5v都没有,找来图纸    这个芯片大家都不陌生吧,量16脚    19v正常     13脚正常,线性正常,下面就PWM    3   5   v     量开启1   6脚发现问题两个脚都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有0.8v  到1点几v  一路追    要想刚刚哪里有电压就不能让PQ12导通,所以PQ13就要导通拉低VL,发PQ13   2脚没有电压,大家就追下去(我选择了速度,直接拆了PQ12不装也是可以的)上电待机正常安下开关     完美,测试OK

       故障机   联想  B460E
   故障     大短路
    这机器问题看着简单当时我也觉得   大短路    好修啊,扣扣电容啊什么的,不就解决了吗,拆开发现卧槽 (这里忘记拍了     直接看我处理的好的吧)    看看吧 直接干个洞,图中的几根线,(机器这时候修好了的,)这里的背面是内存供电的,量发现内存供电的主供电也是大短路的有节点直接断开ok。量了各个电压没有发现短路,上电,量发现待机正常  隔离正常,安开关不触发,找来图纸   我就没有一个个查了直接查EC到南桥的高低高了,发现正常跳变说明EC这面正常了,下面就直接查南桥待机了    一查发连个电压的都没有BIOS电池到这里的    找到点後直接飞线,OK後上电按开关 0.60  掉下去0.30,就不动,看了还有问题,而且这个电流明显缺电压,一下想到刚刚挖洞的背后,是内存供电,一量发问题只有0.30v   就没有     找到供电芯片图纸,供电正常,但是一量到开机11脚就直接掉完了,看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这里我也忘记量阻值了)一路查发先来自S4,就和EC两个脚对打发现断线,飞好线後    处理好後,上电电流开始跑了  而且看样子是好了接屏    完美。。。  测试进系统 一切ok     没分了看官们还是加点分可怜下我这没分的人吧。。。。发帖还是挺累人的

补充内容 (2020-1-16 16:41):
QQ  1035672944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东西,看是不是这个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像第一个本子那些进水的地方,有换东西吗?

网友(点评):
进水不是很严重 所以没有换 处理了下 就可以

网友:
学习,,,路过,,,看下资料,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