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使用技巧?

楼主(2017-12-02):
比如一些新手接触不到,但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经常会用的; 比如一些稍微高级的示波器有哪些好用的功能; 或者一些可能会为某个特殊要求设计的功能等等

网友:
被dalao邀请了,斗胆来说两句。那些示波器打dota的在我看来纯粹是利用了示波器的电脑部分,并不能算是"使用技巧"。毕竟无关测量。
       上边这个李萨如图(Lissajous-Figure)可能每一个从学校学会使用示波器的人都曾经看过他,当然,可能看过以后就忘了...
       李萨如图从应用角度来说,主要是表征了两路信号的频率与相位关系。所以利用李萨如图可以进行具有较高精度的频率对比
举个栗子,我买了一个TCXO(温度补偿式晶体振荡器),看起来像这样:

       个头较大的型号都有一个调整孔,可以微调振荡频率,使得他更加准确。假设我同时还有一个比TCXO精度更高的标准源,例如老化很小并且经过标定的OCXO(恒温晶振),GPS驯服钟,或者原子钟一类的。那么我可以利用这些更高的标准去校准TCXO,最直观我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频率计。将高精度源作为频率计的外基准输入,然后被测TCXO输入到频率计上,可以直接看到频偏。不过这种方式首先需要一个很贵的高分辨率频率计,其次为了达到较高分辨率频率计的闸门时间通常都比较长,测量过程缓慢。
     所以利用示波器的X-Y功能以及李萨如图的原理,直接比对两个频率的微小相位差,则可以快速的校准D.U.T到很高的精度,不失为一种简便的示波器使用技巧。以下是实际操作:
   注:因为我这暂时没翻出来TCXO,我找来了一台频率计,假设他是准确的参考源,将他输入到示波器的一种一个通道。同时使用一台射频信号发生器来产生可变频率信号,假设他作为被测TCXO。

测量环境:
示波器:TEK TDS7054
信号源(假设为被校准的振荡器):罗德CMU200
参考信号源:飞利浦PM6672频率计的基准输出

飞利浦的频率计,其内部基准选件是个TCXO,稳定性确实比较一般。

频率计的基准输出接口,连接去示波器

信号源控制界面

分别连接两组信号,调整到适当幅度,示波器置于X-Y模式。此时如果频率偏差较大,只能看到杂波。

(图形看起来有点奇怪主要是因为输入的信号一个是方波一个是正弦波...)
适当往不同方向调整频率,观察示波器的图形稳定性。当图形最接近稳定时,被测频率就已经十分接近参考频率了。通常这种使用方式对示波器没有什么要求,古老的40M双踪模拟示波器一样可以拿来用,并且根据我的经验,通常仔细调整,多多观察,能校准到1e-8的精度量级不是大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xMjY3NDM3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我录制的简单操作视频

网友:
谢邀,当年我们公司买安捷伦的示波器。数字双通道示波器2W+一台,安捷伦北京的销售商过来给我们送货,我验货时候随口问了一句这屏幕这么大,是不是能用来打dota了?答曰:这个不行,他们六万多的那种示波器是自带操作系统的,可以用来装游戏。

网友:
只能说有些功能你用不到,但不能上来就说鲜为人知,这纯是个哗众取宠的说法。就像你说的,那些功能只能是不会用、用不到,但不可能是鲜为人知
各行有各行的侧重,视频和市电触发我就用不到,包络检波我也用不到,但FFT我就用的到。
示波器的使用就像是功夫,怎么用在于你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不是三两句就能说清的。

网友:
普通的示波器版Bad Apple 不谢

网友:
上课的时候我们曾经用过频谱仪当收音机听歌算不算?(把右上角的天线连上...)

回到示波器
——————————————————————————————————————————
實驗室電子器材示波器小彩蛋!
http://www.gamebase.com.tw/forum/75423/topic/97143966/1#97143966
示波器的隱藏小遊戲---巨蟲入侵(Centipe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nXGcWKON0
Tetris Easter Egg on HP 54602B Oscilloscop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FPQJRkb5s
——————————————————————————————————————————

示波器是一種用來觀測電壓信號的電子測量儀器,會將電壓信號轉變為時間域上的曲線來方便使用著做觀察和測量;雖然示波器本身是一個用來做測量的電子器具,但有使用者發現這工作用的工具竟然藏著小彩蛋,只要按照特定的順序去按特定的操作按鈕,顯示螢幕就會跳出《俄羅斯方塊》讓使用者直接玩。

先按下 Print/Utility 按鍵
再接著按螢幕下方的這兩個按鍵

遊戲就會自動出現!

          這小彩蛋被發現後便有不少使用者馬上跑去嘗試,結果發現貌似不同版本示波器的彩蛋彼此都是不同的,像有網友按照一樣的按法就出現了《打隕石》(Asteroids)或是《巨蟲入侵》(Centipede),都是些過去的經典小遊戲,但要用示波器玩的話...難度應該是提升了好幾倍。

《巨蟲入侵》

《打隕石》

  雖說這些彩蛋所弄出的遊戲大多都只是早期的各種小遊戲,但被發現之後便讓不少在實驗室做實驗的學生或是工作的測試員直接在實驗室裡開打,互相比賽看誰能拿到實驗室最高分,各位玩家如果身邊也有示波器的話不妨也來試試看吧!

网友:
这台(MSOS804A,基友的机器)完全可以打 DOTA

网友:
我以前用的示波器都是几千的,所以自己会结合逻辑分析仪啊,各种测电流的小电路啊之类的,现在公司的都是十几万的,
原来这世界上真有电流钳感应的都那么高精度……
这货采样还能那么深 还能当逻辑分析仪用,我家里的几百的盗版的逻辑分析仪可以退休了……

靠 昨天又被同事嘲笑不会用示波器了… 我就是个乡巴佬好吧…

示波器对我的最大作用:debug的时候看电流…你的log会骗你,但没有电流加扰(芯片攻防破解)的芯片电流里面的信息量巨大…
示波器抓电流是芯片破解的常用手段。

网友:
看到楼上说打dota的想起一件陈年旧事,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安捷伦向国内卖过一些高端示波器,我们实验室买了一台实时采样40G的货,当时我下午验货试了试,晚上立刻插上网线来了两把CS....

至于真正的高级操作,高人可以写本巨厚的书了,我直系师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做一个示波器。。。

还有不知道电子行的朋友们有没有这么个爱好,看大安捷伦的仪器参数和直观感觉猜它的内部电路结构以及用什么芯片做的,反正我经常这么干,然后如何验证呢?安记大用户申请样机,一般样机多是百般蹂躏过以至于都被拆过,此处省略三千字,恩恩,读书人窃书不叫偷!

网友:
最近使用示波器测量,并要做大量的文档,希望能快速截图(hardcopy),并批注,有感于U盘截图的繁琐,受制于官方的软件的不足,不得不去找示波器相关资料,发现了示波器的通讯协议VISA(Virtual Instrument Software Architecture),于是用业余时间研究了下,然后就顺藤摸瓜找到了SDK,然后就写代码,然后就写了一个截图软件.(示波器截图软件SWcopy(V1.3.10) - 有趣的编程 - 博客频道 - CSDN.NET)

网友:
既然是说技巧,那基本功能没啥好说的,就说个我觉得比较好玩的用法。

拾波环:把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夹子夹在探针上,形成一个环。
可以观测通过拾波环的波形(虽然精度相当有限……),可以用来检测板子上的电磁噪声。在做射频之类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看看天线出去的调制波形。

就示波器而言,相似配置的安捷伦用户界面比泰克的好些。而且安捷伦不少旋钮可以按下,节省操作。而且泰克的启动相对慢一些。
(安帝的东西确实还可以,你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编辑波形,然后让示波器的信号发生器发出来……)

高级的示波器会把许多功能模块化,然后拆开来卖。有高端玩家是买个低配的然后自己破解……(我不会)

更高级的示波器有触屏、操作系统……总之就是个电脑,显示波形只是其中的一个软件而已,可以直接在示波器内完成数据处理。加上鼠标、键盘,相当好用。(这种示波器基本就是用来打游戏的了)

网友:
出不来波形的时候
拍两下
波形就出来了

网友:
说句话,其实你要把示波器用好,触发功能必须要会。当然,我说的是稍微高端一点的十万以上一台的示波器,里面都有advance trig。用这个可以看各种奇怪的毛刺问题,以便让你找到问题原因。这些触发还可以自编程,查问题时特别好用。

网友:
哈哈,我也做过这种无聊的事。

网友:
示波器。。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想到了bad apple?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炫富的问题……曾经的老古董和几十万的仪器鲜明的对比……

网友:
把仪器的指标手册好好看看,理解里面各项指标的含义,能够极大提高对仪器的理解,帮助用户测出一个准确的合理的结果。
比如示波器的clock jitter, trigger jitter, trace noise, 通道间jitter,等等
比如用示波器测试两路信号是否时间同步,通过查数据手册知道示波器一身的通道间误差,你就知道了你的测试结果可信度。

网友:
看了大师们的讲解,太精彩了,我也要学习示波器的使用,

网友:
楼上全是吊吊的。使用心得嘛。这个不告诉你,你自己查百度慢慢一块电路板去打波去,

网友:
看下说明书 其实操作也不难的

网友:
不知道说明书有多厚一本、啥时候能看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