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卡白米重启

楼主(2017-12-02):
接了一台小米5的机子,开机卡白米,无限重启,不知道从何入手,是要检查cpu到硬盘的总线吗?

网友:
不是开机键的问题,拔了开机排线还是这样

网友A:
先刷机呀!然后电池-主板 一步一步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呀!然后电池-主板 一步一步来

已经刷过了,故障依旧,卡白米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刷过了,故障依旧,卡白米重启

手机怎么坏的?是摔机还是进水的?摔机着重考虑虚焊。进水机着重考虑检测电路上的元件

网友:
卡白米基本刷机的原因吧,重刷试试,用小米自带的那种刷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