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小钢网在BGA植球

楼主(2017-12-02):
BGA植球钢网为什么会有大小之分:,小的钢网怎么用,植球台卡不住啊

网友A:
一个是 90*90植株台上用的 一个是普通的 直接贴到芯片上的

网友:
看好 多大的网用多大的锡珠 别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 90*90植株台上用的 一个是普通的 直接贴到芯片上的

请问大神直接贴到芯片上如何使用啊

网友:
刷一层助焊剂,把钢网贴上对好倒上锡珠,把多余的弄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直接贴到芯片上如何使用啊

你百度上找下植株视屏 看看 刚开始 可能把握不好  慢慢学 有经验了就行了

网友C:
笔记本的生意现在已经不怎么样了。。才来学植球  是不是晚了点。。。这个就是把芯片刷很少的一点锡膏 把钢网放上。倒上锡球  把多余的拿掉  可以带着网吹。。不过我都是把网拿掉 单独吹锡球,如果带着网吹 可能时间久了 网就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生意现在已经不怎么样了。。才来学植球  是不是晚了点。。。这个就是把芯片刷很少的一点锡膏 把钢 ...

单独吹锡球不会跑吗?植球不好做啊

网友:
我一般用锡浆涂满铁丝网然后吹,成功率还可以

网友:
用锡匠就不会了,好好学习,,,,,

网友:
手指挑一点焊膏 均匀抹在芯片上 把网对齐 倒上锡珠 弄掉多余的锡珠  直接吹还是拿掉网子吹就看你自己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