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E440不开机

楼主(2017-12-02):
今天收到客户拿来的E440。插上电不触发,先放放电,一查电源开机了。就装上了,关上机再开又不开了,一看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呀。全拆开刷个BIOS还是不行,插上电源电源灯亮,电流上不去应该是南桥缺供电,一量也不缺供电。一测复位没有,应该就是南桥坏了,换个南桥奇迹出现了,亮机了,插上COMS电池也好了。机器测两天正常,客户取走了。。机器加电不显示,电流上不去,这款机器好坏南桥,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是带黑胶的,取的时候得注意

网友:
顺便把BIOS分享给大家 联想E440

网友:
打黑胶的桥很不好取的啊!楼主做桥很成功啊!

网友:
楼主做桥很成功啊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
猛老火, BGA一次性成功  一炮打响哦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放电就好,过俩月又反回来……最后确定是桥的事…,.,,,.

网友:
机器带黑胶 去的时候要注意了 不然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