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和华为mate10 Pro之间选择,哪一款合适?

楼主(2017-12-02):
现在上市已经一段时间了,在这2款手机之间纠结 先说说背景,本人工作了很多年,以前的安卓用户,现在的iPhone用户,手里的iPhone6沿用至今。说一下iPhone的个人感受吧,首先是稳定,基本不会出现死机什么的,但实用性肯定差一点,例如苹果商店不稳定和其他如电话本之类的,肯定没有国内优化的好。 我日常也就上上网,看看视频,玩玩游戏。办公需求不大,纠结点在于 1,系统国内方便性,虽然iOS稳定,但日常使用优化版的安卓,会…

网友:
买个8P 256不就好了

网友:
客观分析:
iPhone X优点:性能
iPhone X缺点:刘海,应用适配,价格(对比

Mate 10 优点:
Mate 10 缺点:安卓机里面价格也算偏贵了(对比

争议点:iOS与国产安卓,faceid与指纹,oled与lcd

选啥看题主自己取舍

个人主观:
1.对我来说手机外观大于软件
2.个人感觉mate 10这种没有圆角的全面屏真的很丑
3.我喜欢安卓大于iOS,但是emui比iOS丑
4.对于至少能用两年的日用品,价格无所谓
5.所以一定在这两个里面选我选iPhone X
6.没有限定的话,两个都不会选

补充:我不是说iPhone x适配慢。
而是与mate10相比,iPhone x需要适配。

果粉不用一点iPhone x的缺点都说不得吧?

网友:
买x,买不起就买8。
玩游戏看视频不办公的人用啥mate?苹果的屏幕和性能哪比得上?
也就是续航、信号、办公这一块拿得出手。可惜你又用不到。
mate10pro也凑合,可惜又买不到。
更何况还有装逼需求不是?

网友:
不请自答,本人前几周也在不断纠结到底买8p还是买X(个人比较倾向于X) 但就在前几天,我在实体店里I买了一部8P 256的版本
所以给您的建议是不要买X,因为从您的问题上看,应该不属于比较跟风的人,而是只要需求够用,用久稳定就好,所以8P比X更适合您。
X的问题:OLED的屏幕,会烧屏,而且官方还说这种现象算“正常” ,所以即便坏了。如果官方不认为是在保修范围内,你愿意花4000多去换一块新的屏幕么?
网上有人说烧屏主要是因为同一块区域内,长时间显示同一种图像而导致的残影,这种东西,我觉得吧。不可能说大范围或者大概率的在两年之内坏掉,苹果不傻。今年8 8P卖的不好,X在出什么幺蛾子?岂不是自己打脸? 所以个人推断,这种烧屏现象会集中在使用3年以上的用户。到时候您就算买了延保,到时候也过期了。还是自己修。小一万的东西,天天跟定时炸弹一样,真的没同意必要。
注:本观点只针对像我一样,不经常换手机,想持久用下去的用户,而针对土豪,一年一换的大爷们,请绕道
关于8P的体验
对于上述的看法,我实在不敢冒险,所以为了求稳,买了一部8P 256 其实价格加上几百块钱就可以买X了 。但你懂的。。
X 和 8P 在实体店都拿起来比较了下,其实,区别最大的就是屏幕,毕竟OLED的优势,没办法,在加上2k的分辨率,真的8P拿在手里暗淡无光。。
但单从配置上来讲,X 和 8P 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屏幕上,真的,毛区别都没有。
实际体验下来,关于屏幕这块,毕竟是1080p的屏幕,看起来还是可以的,楼主之前的都是720p的分辨率,如果换了8p 相信我,一样会震撼。续航,真的,让我刷新了对苹果认知。超级耐用。我中度使用后,基本差不多在60%左右。一天用下来妥妥没问题。

总结: 如果您在X和华为面前纠结的话呢。建议倒不如把X换成8P,至于华为android机子呢。2年左右,最多三年。肯定卡,不用问。(因为我是android工程师。。)如果您是比较用的时间久的用户。建议8p 如果差不多2年一换。可以考虑mate10。5000左右的价格也适中,比较划算。真心不建议您买X 。没有必要。那当然您是土豪, 就当我没说。。哈哈哈
对了,刚看到您说您是为了装逼。。其实如果真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不差钱的话,个人建议。参加一年一换的计划,比较适合您,而且一定在官网上买机子,买国行。不要买港行,以及X东 X易购的。因为他们价格虽然有优势,但是保修政策上会与国行有些许差异。 像X东。他们的价格为啥这么便宜,是因为他们没有交足够的税,如果您手机出现了任何问题,他们也只会让你去找售后,售后在看过您的发票,看到您的税没有交到17%是不予保修的,希望这点您能知道。

网友:
我也有点纠结:用的6S还是很溜到,就是升级系统后,掉电有点快,其他还基本够用!前几天去看了mate10pro,也有些心动,外观各方面都不错,轻巧,还是双卡双待,价格比苹果X便宜!
当然,个人觉得既然不差钱,还是苹果X好,毕竟是旗舰呐,体验远高于华为!买了不会后悔!还可以装X,这几天我也准备入手啦!

网友:
楼主既然说买一个x在应酬时可以装个x
那我推荐您买mate10pro。

网友:
假如你买了蓝牙耳机,那IPHONE 是不支持LDAC的(索尼的1000X系列)

网友:
芯片a11强不少,毕竟拿面积换的。日常使用速度还是差不多的。x的哪块amoled的确很好,amoled本身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比如屏闪。无论怎么说x各方面都是顶尖的存在,而华为mate10是算的了真正的水桶机各方面无明显短板还有4000+大电池不错的拍照。

网友:
第四点才是重点,但又嫌贵,楼主特意把这点放在最后,也是蜜汁搞笑。

网友:
有钱买x,不管装不装,我有钱一定买个X,,,,体验不一样,苹果给你的不能说百分百好的,但他确实不差,华为这代没缺点,水桶机,想体验就买,但我还是觉得X好,最新的旗舰,,,,如果想体验安卓,,,,买个锤子嘛!买个HTC嘛!再不济黑科技那个也好。华为这代没得黑……………

网友:
如果你在纠结,就买mate10把!反正便宜

网友:
很简单,如果iPhone X和 Mate 10如果免费选一台选哪个就买哪个
如果觉得不是一个等级没法比较可以拿保时捷版来对比,跟从内心的选择…

网友:
肯定是X啊

网友:
有钱就X,没钱HUAWEI。有啥好纠结的。X各方面吊打HUAWEI也是真的。

网友:
这俩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机器…没什么可比性。
按题主所说的情况…买X就为了个面子的话(但潜台词还嫌有些贵),那还是买mate10吧。

网友:
贵的好
买贵不买对
买自己能接受价格最高的准没错

网友:
个人觉得既然不差钱,还是苹果X好,毕竟是旗舰呐,体验远高于华为!买了不会后悔!